[手机] 充电宝DIY求助

楼主(2021-06-11):
以前的充电宝充新手机只有5V0.7A,太慢,正好有个笔记本电池吃灰中,去某宝买个18W套件搞个能快充的充电宝,装电池测试发现个问题,(魅族17官方表示30W,实际充电22.5W),插上充电宝后,9V飙到2.5A,22.5W好爽,还没来得及高兴,10几秒后瞬间断电,U表黑屏,而后重新开始,手机响起充电提示音,问了板子老板,说是22W功率大,超过了,自己保护了,求助各位大神,我如何才能降到18W用呢。。。。要不然就白整了。。。用了个同事的充电宝,快充后显示PD,只有18W功率。。不会重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会自己限制在18W。。。我买的自己都超过18W。。不自己限制的?导致把它自己坑得保护重启?

网友A:
增加散热不让保护,QC协议这个不懂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散热不让保护,QC协议这个不懂改.

是给 IP5328 整个芯片整个散热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给 IP5328 整个芯片整个散热片吗?

IP5328我试过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个就是板子问题吧,不能自己限制功率让老板给退了得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供应不上去了

网友C:
换根垃圾线,电流立马降下来

网友D:
看看有没有检流电阻

网友E:
我的快充板芯片是ip5322,给手机快充时很容易断电保护,我就把电池负极跳过保护板,然后就不会断电重启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328我试过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感觉就像手机是多少功率,,他就拉多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根垃圾线,电流立马降下来

那不就线发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检流电阻

4.4--4.5欧,,刚才试,9.96V。2.2A。。22W多。。。。不过我那个小风扇对着板子吹,好像蛮久不见重启,,拿开风扇10秒不到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快充板芯片是ip5322,给手机快充时很容易断电保护,我就把电池负极跳过保护板,然后就不会断电重启了, ...

方法高端。。。不过我不知道往跳。。呵呵,,现在有点怀疑是发烫保护重启,,我用风扇吹着,,几十秒都不见重启

网友F:
IP5328的输出最大就是18W,12V1.5A好像,但是可以改检流电阻扩流,不知道改了会不会出事儿。IP5328P支持PD的。我买了17PRO,原装充电器最大充电是25W左右。到现在了也不知道这么触发她的30W快充……无线充也是难找,除了自家的就没有支持无线快充的了,特别是车载无线充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线发烫了?

不会烫的,电阻大了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5328的输出最大就是18W,12V1.5A好像,但是可以改检流电阻扩流,不知道改了会不会出事儿。IP5328P支持PD ...

真要上22.5W的功率,建议上IP6系列的方案,拿英集芯的5系芯片跑22.5W输出真是疯。不看官方手册的吗?

网友G:
这么大的功率,电池一定要好,你在冲手机时候量一下电池电压,大功率负载后是不是电池一下拉低到保护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功率,电池一定要好,你在冲手机时候量一下电池电压,大功率负载后是不是电池一下拉低到保护板电压 ...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我有个手持小风扇,就算是横对着板子吹,,就可以22.5w充电并且还不重启了。。不知道是板子问题还是什么,,不是很烫手就重启,有点风吹着就没事了。叫卖家补发了块板子来,w332的了,今天试了18W稳定了,不重启了。。就是芯片和电感烫得手指都摸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