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最近有点闲,弄了个LM1875的功放板

楼主(2021-06-11):
最近有点闲,就找点事折腾一下,一来打发时间,二来学下画板。图片在论坛找的,很久了,具体出处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哪位坛友发的,还是感谢一下。当时看着很漂亮就收藏了。没有电路原理图,只是这种,看起来挺漂亮的。

背面图

这样很难画,还得处理一下,弄成这样,容易多了。

用立创画的,怎么弄都没有图片的漂亮,凑合吧。打板撸的免费羊毛,个人感觉质量还不错。
第一次画这么多元件的,没检查好,结果两个二极管方向弄反了,R17数也标错了,右边LED的正负也忘标了,
先不管了,焊起来看看再说吧。

背面也来一张吧。

焊好的样子,元件东拼西凑来的,有些大小、脚位的对不上号,所以弄得东倒西歪的,唉,做啥都不容易啊。

出声音了,哈哈……挺开心的,感觉比我最早买的那个电脑音箱好听,也可能是心理感觉吧,
反正木耳朵要求不高哈。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不能调节音量,这个有点不太方便。

完。

网友A: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PCB ,买完之后才想起检查LM1875,结果发现是2030A打磨的,心情大坏,没兴趣做下去了

网友:
这板子布线挺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PCB ,买完之后才想起检查LM1875,结果发现是2030A打磨的,心情大坏,没兴趣做下去了 ...

2030虽然便宜,音质还是不错的,假1875太多了,其实早起双卡收录机的功放块,音质真的非常好,后期车载厚膜功放,音质更佳,关键还带CD,收音也良好!

网友:
这东西搭棚就行了。

网友B:
不会画板,能不能给个打板文件,去撸一个板子玩玩

网友:
楼主的用料也是很叼的,输入电容那么大体积也不怕吸收干扰。如贝尔电容用有压电效应的也不怕振荡的时候爆炸。。。。或者平时电容自己唱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板,能不能给个打板文件,去撸一个板子玩玩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QKMKdX4j4cZ5EeH6RL3zg 提取码: k2q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1875前后做了3台,后来发现还不如一台二手的八达DC211BK好听,不再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QKMKdX4j4cZ5EeH6RL3zg 提取码: k2qb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 ...

谢谢,直接发给捷配就能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直接发给捷配就能打是不是

是的。字数补丁。

网友:
那四只电容用的有点奇怪啊

网友C:
弄啥子?

  还不能调节音量大小,不就一个50K电位器的事!

1875要搭棚才有灵魂..
建议有条件的坛友都搭来试试音,这个电路号称价值好几K美元.....

大名鼎鼎的47LAB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啥子?

  还不能调节音量大小,不就一个50K电位器的事!

y音量电位器下串联个128欧姆电阻,这样音量能关死吗?当然,2030,1875,7293,4766之类的集成,在我看来也就多媒体应用,这些块子手里都有,现在是提不起应用的欲望了,只是当维修配件。真正自己用的还是全分列或至少4702推功率管之类的还能听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音量电位器下串联个128欧姆电阻,这样音量能关死吗?当然,2030,1875 ...

输入地与电源地隔离?

怎么存在关不死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啥子?

  还不能调节音量大小,不就一个50K电位器的事!

有空试试你这个,正好最近不太忙。当时照着板的时候没注意不能调音量,不过在输入端加了个50k电位器就可以调声音了。

网友:
都说1875好,有的人说2030a粗犷,低频猛,能推低阻。1875好像低阻就疲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地与电源地隔离?

怎么存在关不死说法?

这个电路看着简单,还省了2个反馈电容,但初学者慎用。烟花事小,烧了高档音箱就欲哭无泪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看着简单,还省了2个反馈电容,但初学者慎用。烟花事小,烧了高档音箱就欲哭无泪鸟。。。。。 ...

随便搭棚,随便试!

  反正也就4个电容4个电阻的事,再成熟的电路,搭的不对也是烧音箱...

   目前主力就是这个电路+双1794解码,内置在一台就CD拆的机箱内,效果非常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