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风扇降速插座

楼主(2021-06-11):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开风扇热,开风扇又凉,只好想办法给风扇降降速。本来打算是把电容在风扇里,用遥控器切换。但是发现我买的两种改装套件第一种遥控器上有个多余的负离子按键,第二种遥控上有个彩灯按键,但是按下这两个键,控制板上所有引脚都没有电平变化,说明厂家是没有写入相应代码。所以只好做外置的降速插座。

电路很简单,不按开关是接入155电容,短接上面开关,插座变成普通插座,没有降速功能。按下面开关,电容变成155+475=625.
电容越大,降速越小

手上这种400V电容少,本来想找一个2.2-3.3的,结果只找到155和475的

制作相对来说很简单没啥难度,插座用86暗盒,内部空间比较大容易操作

网友:
这。。万一插了其他设备会怎样?

网友:
用双控开关较好

网友A:
主要还是有技术了,没技术的就想办法把风扇放远点就解决了

网友:
我是用转换插座做了一个~

网友:
不错,用的很对

网友:
这电容功率不够吧

网友:
现在吊扇原厂就是用的电容减速

网友:
有点色盲,电阻加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有技术了,没技术的就想办法把风扇放远点就解决了

房间没那么大啊,远不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不为爆吗,学习了

网友:
十多年前改过,台扇,在定时器上并联一个2微法的电容,活生生把三档变六档

网友:
可以是可以,我30年前改过,不过用的是油浸电容器,你这种电容好象不耐用…………

网友:
我用了 调压变压器

网友:
十多年前也改过,台扇在定时器上并联一个2微法的电容,活生生把三档变六档

网友:
我是装了一个电磁炉上的电容,装上在暗装底盒里,上盖5孔开关插座,电容并在开关上,接长一条带插座的线,当做移动插线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