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制作调速版维修插座

楼主(2021-06-11):
想利用手头的配件做一个维修插座,因为加入了一个拆下来的老式吊扇调速开关,比划了半天,没想通接线方式,想请大侠们帮忙画个接线图
原料:一开五孔面板,吊扇调速开关,三档六脚开关,保险管,灯泡
功能:维修插座,也能当小电器调速插座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样?字数补丁.exe

网友B:
注意输出不能接感情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字数补丁.exe

谢谢,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输出不能接感情负载

谢谢,感谢提醒

网友:
风扇算不算感情负载?

网友:
直接买个好了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带磨光机都行

楼主:
正好做维修插座顺便多加一个功能,不是专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