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威克士电锤的拆机视频 内外卡簧钳子需要都买吗

楼主(2021-06-11):
内外卡簧钳子 需要都买吗

网友:
消灭零回复。如果死活不愿意买卡簧钳,也有办法拆卡簧:以内卡簧举例,找一根粗细合适的钉子,切掉钉帽,两端磨平,弯成U形,把U形钉子头部插入卡簧孔,然后用钳子捏扁U形,卡簧就能拿下来了,外卡簧用相似办法拆卸。这办法经过实践,绝对奏效的,只是麻烦,适用于一时找不到卡簧钳的应急情况,普通情况还是应该买卡簧钳用,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有4种头子的卡簧钳,买一个钳子内外都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