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EH936B;60铜线变压器可调焊台,还是白光更优秀??

楼主(2021-06-11):
分量够重,用习惯了黄花907,这个手柄及恒温可以,手柄毕竟细,硅胶线也软些。
想用白光头子直接换手柄即可???

够重量

够重量

面板造型可以

面板造型可以

60W

60W

顺手多了

顺手多了

做工一般,24V换用白光烙铁头?

做工一般,24V换用白光烙铁头?

发热芯太细了

发热芯太细了

做工一般,换头也还行。

做工一般,换头也还行。

这是优利德标准???

这是优利德标准???

变压器

变压器

这货的优势是???

这货的优势是???

这个板子算精致?

这个板子算精致?

复原。

复原。

网友A:
这货太山寨。找个白光936拆机图看看吧。开机时可以瞬间达到120W左右,加热时60-80,不加热时几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太山寨。找个白光936拆机图看看吧。开机时可以瞬间达到120W左右,加热时60-80,不加热时几W。 ...

这样的正品?

网友:
是啊,前面板是铝的。变压器次级铜线很粗。

网友:
我有把很多年前的白光N453单支恒温20W的铬铁,10年前每天12小时开机工作了两年,现在都是好好的,只不过现在用它用得少了。现在主要是用936,一台安泰信一台白光。T12就是临时要焊一两个焊点或者接个线什么的偶尔用一下,因为它不防感应电。还有一台高越936的扔老家吃灰,内部就像你图上的358+BT137这种简单电路,变压器功率也跟不上,很难用。

网友:
你图上这种白光936,从开机每隔两到三秒拍一张的功率图片,可以看出变压器还是给力的,开机124W随着温度上升,加热60-80W,停止加热在6.66W左右,从开机到恒温300多度用时差不多30秒钟左右,化锡估计时间还短些吧。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太拉胯了 我有发过仿白光的pcb 再换个a1321发热芯 开机瞬间功率100w以上 加热速度虽然比不上t12但是差距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太拉胯了 我有发过仿白光的pcb 再换个a1321发热芯 开机瞬间功率100w以上 加热速度虽然比不上t12 ...

白光主要芯片和元件用的日立,NEC,松下的。变压器开机时功率实测接近125W。加热时功率也在60W以上,至于化锡时间比T12略长些,但是也在能接受的时间,也就20来秒吧。原装白光的每个镙丝头上有个小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防伪?

网友:
优利德啥也做啊,楼主这个多少银子

网友:
还是原产日本的好啊

网友:
楼上有测量功率,和原厂白光一样。这个烙铁芯和白光1321性能一样,整体和白光最大性能差距可能就在烙铁头上。国产烙铁头大多不讲究,里面气隙大,把气隙填上或者换原厂烙铁头,性能至少达到原厂水平。对白光不用莫名崇拜,知道区别在哪里,补足就好。处处一样,价钱就一样了,看自己需要取舍。

网友:
扬扬这是升级换代么?

网友:
936好,配件多,烙铁头也很便宜,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我还是继续用白光T12:lol:

网友:
谢谢分享。。。变鸭器看着还可以。。。。

网友:
好工具得心应手,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