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个固态硬盘闪存颗粒

楼主(2021-06-11):
拆了个固态硬盘,这个闪存颗粒从来没见过,哪位大佬能够赐教,这是什么颗粒?用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可以开?

网友:
找BiCS4的工具试试

网友:
厉害了,黑胶体u盘剪一半做固态

网友A:
黑片UFS吗?随便找个工具看看ID啊

网友B:
这个比较像黑胶体U盘,主控切了,做的固态硬盘,算是比较奇葩的了,如果还能认盘,用flash ID探测工具,或者开卡工具看一下flash ID,根据颗粒寻找开卡工具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售后返回来主控挂了,或者外力机械损坏的flash颗粒做的。

如果测试比较完整,坏块都处理干净了,还是能用用的。
一切不是原厂全新颗粒固态都建议装系统和游戏。。。

网友:
感觉不像闪存颗粒.像半截黑胶体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UFS吗?随便找个工具看看ID啊

你好,增加了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像黑胶体U盘,主控切了,做的固态硬盘,算是比较奇葩的了,如果还能认盘,用flash ID探测工具,或 ...

你好,增加了ID

网友:
拿去开卡吧

网友:
只是利用颗粒部分/看ID是闪迪的BICS4颗粒/找2258XT+BICS4的工具就行

网友(2021-12-10):
能不能给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