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Kindle Basic(KT2, BASIC)电纸书拆机TTL刷机救砖

楼主(2021-06-11):
    说来话长,有一天发现某鱼有亚马逊(kindle)电子书,越看越喜欢,越喜欢越想买,可惜我的钱包她不喜欢她怕瘦。所以就先入手了kindle4,100多RMB,按键版的看着好有感觉,不过由于插拔过度怎奈有一天半砖了,果断花40买了个碎屏配件机,回来满血复活,后又50购置两块瑕疵屏幕,使用USB-TTL救活半砖,从此双宿双飞!
    然而不能只图自己痛快,不管家有老小,老的眼花了看不清楚,所以给孩子们在某鱼花90买得Kindle Basic和kindle咪咕,前者卡...卡...卡大树,各种按键插拔都是翻白眼然后又...又...又树下看书,经过一顿猛操作终于好了。而咪咕不卡大树缺电,换电池能量满满,可惜屏幕虽好不能触摸,洗洗更健康,吹吹又舒爽,冷藏热敷,风吹日晒,竟然无动于衷,果断放弃治疗,充满电放到盒子里等死。
   不料就在今天早上,我把所有的kindle补满电了,发现Kindle Basic又作死了,而贫困出生的kindle咪咕竟然可以触摸了,你们说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我是该高兴还是该郁闷!

    只有再来抢救一回Kindle Basic(KT2),又名Kindle (第7代),MDEL NO:WP63GW。玩电子书一年多来,我始终搞不清楚这型号名字还有序列号,我想好多人都晕头转向,不过今天我好好研究了一番终于整明白了,还下载了对应版本的固件备用!

一、拆机(工具:梅花螺丝刀,塑料撬板,吹风机)
1、用吹风机加热边框四周,然后用撬板撬起塑料板,剥开

打开就这样,有点黏

2、用撬板或刀片从上部中间撬开主板,一定要插到底,不能插到屏幕里面易碎心拔凉,然后卡主中间撬两边,向上掰的同时向上提一下就拿下来了。

3、拆开后盖的样子

4、TTL焊接点,跟USB-TTL交叉连接,使用的应该都知道,GND(地线)接到金属片或螺丝上

我是怕她再坏焊接的线不拆了

二、刷机救砖
1、usb-ttl焊接好插入电脑,kindle接数据线也插入电脑usb口
2、打开SecureCRT.exe配置如下(com是哪个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此处忘记截屏了借用别人的。

  然后点击连接,如不成功看看驱动或连线是否松动
4、按住kindle开机键不放,等待SecureCRT出现代码滚动,放开机键
看到 Press [ENTER] for recovery menu..迅速按回车会出现下面菜单
Menu
====
3. Load MMC0 over USB storage
4. Erase MMC0
I. Initialize Partition Table (fdisk) and format FAT
O. Format and overwrite FAT partition
E. Export FAT partition
U. 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M. Update using update*.bin file on FAT partition of second MMC port
D. dmesg / kernel printk ring buffer.
Q. quit
Choose: 会有倒计时,马上按 E,执行成功后出现
1、done
2、reboot
还有重复倒计时,不要管他,这时会出现移动盘符,把系统固件放入根目录

按 1
然后会回到刚才的Menu,按U,等待系统的重生。
注意:如果执行过程中出现如下情况,请检查连接和焊点再进行操作就能成功。
           固件网上可以下载,文件太大就不放了,需要的联系我无私奉献!

最后来张难兄难弟合照

网友:
以前用800x600的不觉得,换了kpw4之后还是发现高分屏好

网友:
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就像手机用了视网膜屏幕以后,就很难回去了。

学习贴 码住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看小说,有时候听小说。

网友A:
微积分的力量好看吗?

网友B:
请问lz我的亚马逊,电池拆了为啥屏幕屏幕上还有字!怎么都不消失了!是屏幕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我的亚马逊,电池拆了为啥屏幕屏幕上还有字!怎么都不消失了!是屏幕坏了吗
...

墨水屏就是这样的,和那种用磁力笔画画的画板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我的亚马逊,电池拆了为啥屏幕屏幕上还有字!怎么都不消失了!是屏幕坏了吗
...

这就是墨水屏的特色,刷屏一次之后不需要再耗电来维持显示,直到下一次刷新显示内容的时候才需要耗一点电

网友:
厉害,我的小米多看阅读器买了就只看完了一本书就放着吃灰了,用了后发现只适合看一些文学作品,但又没这么多闲心去看。

网友:
里面电路板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积分的力量好看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上年纪了!好久没看电子书了!都听的

网友:
不知升级内存方便不?

网友(2025-02-19):
我ttl链接电脑没有滚动条

网友:
用一段时间就积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