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交流电路中如何恒流输出?

楼主(2021-06-11):
假如用电器功率:220V10A

交流供电恒流稳定输出:220V1A

比如逆变这样效率比较低不稳定,有什么高效的方法实现么?

网友A:
交流电路恒流,这是说得根据电流来调整电压大小?交流的电压大小不固定会影响用电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路恒流,这是说得根据电流来调整电压大小?交流的电压大小不固定会影响用电设备吧 ...

好像类似于DC恒流,交流输出电流固定,交流电压固定,不会根据用电器变化而变化

网友:
既然恒流,那电压肯定是变的, 不可能220V1A 的
难道靠调节功率因数?

网友B:
220v 10a 2200w用电器不可能工作在220 1a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10a 2200w用电器不可能工作在220 1a下的~

小白不明白,为什么呢?电炉丝?
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只是电流较小,用电器功率较小而已?

网友:
用阻容电路呗

楼主:
阻容电路限制条件很多,
比如不能在大功率条件下使用,不适用于动态负载,不适用于容性和感性负载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容电路限制条件很多,
比如不能在大功率条件下使用,不适用于动态负载,不适用于容性和感性负载等等。
...

一方面要求恒流恒压,现在又说动态负载,矛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方面要求恒流恒压,现在又说动态负载,矛盾了吧?

不矛盾呀,所说的负载功率是远大于恒流输出功率

既使负载变化,也是远在恒流输出功率范围之外变化。

电炉丝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明白,为什么呢?电炉丝?
在工作电压范围内,只是电流较小,用电器功率较小而已?

电阻一定,电流一定,那么电压就固定了。你固定了电压,又固定了电阻,怎么恒流?如果恒流,电压必须根据电阻大小动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一定,电流一定,那么电压就固定了。你固定了电压,又固定了电阻,怎么恒流?如果恒流,电压必须根据 ...

我理解的恒流是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或者短路电流,如果错误请指出。

比如电炉丝,额定功率220V10A而要求实际工作功率是220V1A

假如电炉丝阻值:22Ohm,那么它的理论电流是220V / 22Ohm = 10A

虽然实际电炉丝工作时阻值是变化的,但是实际须要220V只能最多输出1A的电流

实际情况是只有交流电压是220V固定的,交流电流最大输出是1A

网友E:
恒定输出220V1A的电源给额定220V10A的设备供电,如果是纯电阻负载比如2200W的电炉丝,那么电炉丝就只能工作在220V1A的功率上,你把天王老子叫来也不能2200W满功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定输出220V1A的电源给额定220V10A的设备供电,如果是纯电阻负载比如2200W的电炉丝,那么电炉丝就只能工作 ...

是这样的,就是要求2200W的电炉丝只能工作在220V1A的功率上

网友:
假设电阻丝的阻值不变为22Ω,电流1A,那么U=RI,22×1=22V

网友F:
楼主连欧姆定律都敢否认,那就没法了。

2200W的电热丝,在220V的条件下,工作电流就是10A。如果要它只流过1A电流,功率只能220W,则需要将工作电压调整(降低)成22V,如果还是220V供电,是不可能只流过1A电流的,

有一个方法,即:使用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导通角,使其有效的电流值成为1A。但是这时加载在电炉丝两端的工作电压有效值,也必定是22V。

网友:
很简单,欧姆定律复习一下,恒流电路是靠电压自动调节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连欧姆定律都敢否认,那就没法了。

2200W的电热丝,在220V的条件下,工作电流就是10A。如果要它只流过 ...

欧姆定律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应用时会有很多限制条件。

我理解的恒流是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或者短路电流,如果错误请指出。

以常见的4056为例,虽然工作时电压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它的输出最大电流就是1A左右。

不会因为负载阻值是毫欧级别,而使得输出电流非常大。

使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应用时阻性容性负载区别并不明显。

有时工作电压必须在200V - 250V的区别,所以希望有什么方法可以限制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G:
建议楼主把实际问题说清楚,如果你的电源是交流220v1A那是不可能输出220v10A的。要是你想要把市电恒流输出倒是可以选择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把实际问题说清楚,如果你的电源是交流220v1A那是不可能输出220v10A的。要是你想要把市电恒流输出 ...

是的后者,须要把市电恒流输出比如最大1A。

变频器好像是通过调整电压电流来调节电机的,不知道对其它类型负载是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