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保险丝规格

楼主(2021-06-11):
小弟有个博世36v锂电冲击钻,额定430w,前段时间因为冲击钻控制板mos烧了两个,装电池上去后,把电池的保险烧了,查型号没有找到规格,就按10a的保险换上,目前也能使用。昨天自己买锂电池重做电池,拆下电池包发现原装电池是INR18650-13Q,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电池持续放电30a,难道保险丝规格要大于30a?不然是不是不能发挥电池的潜力啊?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的规格可以按额定功率电流的2倍来加装,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锂电池保险是20a还是要30a的?谢谢

网友:
除了保险,MOS能不能这么大电流

网友:
10A不烧   说明原保险小于或等于10A

网友:
10A不烧就用着。

网友:
锂电钻电流随便超10A,要么楼主的保险丝电流不准,要不楼主的电钻没有大负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