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罗技M150鼠标中键微动

楼主(2021-06-11):
手头的M150鼠标,中键越来越不好用,时而按下后手稍一松键就放开了,时而按下就放不开。
怒拆之。

看来这个微动确实不行,看来要找与左右键一样的微动来更换。

找来一只微动,比划好高度,将三个引脚稍剪短。
两只元件脚,焊上。

弯折引脚,焊到板上,调整开关柄的位置刚好对着滚轮转轴。

按中键释放不良的问题,剪牙剪,挖呀挖,不得要领。 拆下鼠标面皮上的按键,直接观察里面的状态。

最后,发现,是滚轮转轴的右侧擦外壳。。刮 呀刮,加点油。解决。收工。。好用。

网友A:
罗技祖传的光栅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祖传的光栅轮了。

这一款是编码器的,不是光栅轮的。不过这款电池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