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INTEL 535固态不识别了,怎么开卡?听说要补元件?还有短接哪里能识别ROM?

楼主(2021-06-11):
INTEL 535 480G固态不识别了,已经过保了!怎么开卡?听说要补元件?需要补哪些?还有短接哪里能识别ROM?还有开卡转接板要专用的么?

网友A:
没有固件拆颗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固件拆颗粒了

2281主控不是可以开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81主控不是可以开卡吗

海力士这个颗粒好像没固件

网友:
英特尔的私有固件,普通固件不支持!!!!

网友:
海力士专用固件/普通版本工具开不了的/只能拆颗粒上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