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1020打印机换定影膜与纸张传感器故障

楼主(2021-06-11):
Hp1020服役15+年了。期间修过纸张继电器、硒鼓灌粉。直至前天,打印出现右侧黑边且墨迹粗糙不光滑,打印噪音大。硒鼓冲了3次粉,怀疑硒鼓挂了。上网买硒鼓,顺手查了一下黑边问题,竟然有人说是定影膜挂了,并附有详细拆机更换教程。定影膜便宜,12元包邮,于是决心一试。

定影膜到货后,按照视频操作,轻松拆机,更换了定影膜。看见四处的尘土,忍不住一通乱扫。装机试机,打印效果完美,但新问题又来了:1、有时开机不自检,即绿灯亮,机器无动作。2、打印一页就亮红灯,提示卡纸,其实并无卡纸。

经过多次尝试,上网查询,说是纸张传感器故障,在后板中。拆机一看,是传感器复位簧让我扫脱位了。

现在只需要买碳粉,不需要买硒鼓了。
图片中定影膜是放在A4纸上的,明显比A4短边还要短只有195mm。正常的定影膜长度要大于210mm。图中定影膜上端有黑圈,是右侧(面对打印机正面)。下端是左侧,左侧破损后被绞断了约1-2cm。拆机后发现整个定影膜偏向左侧,右侧约2cm长度无定影膜。

网友:
加了3次粉,鼓芯也该寿终正寝了。换硒鼓吧,反正现在12A很便宜。

网友A:
定影膜看是好的,其实已经坏了!
你的是不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有润滑的油麻?

网友:
黑边有可能是硒鼓,定影膜坏了一般打印出来纸张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影膜看是好的,其实已经坏了!
你的是不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有润滑的油麻? ...

定影膜左侧短了2厘米,整个定影圆筒向左侧滑动,导致打印范围内右侧约1.5厘米范围碳粉滑落,在纸上形成宽约5mm的黑色带,且黑带表面粗糙。定影膜有黑圈为右侧(面对打印机正面)。加热棒右侧有明显积碳,很硬,用手术刀片才清理干净。加热棒表面已无任何润滑物质。

网友:
打印机中的不死神,便宜抗操,我也买了个二手的,进纸是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影膜左侧短了2厘米,整个定影圆筒向左侧滑动,导致打印范围内右侧约1.5厘米范围碳粉滑落,在纸上形成宽 ...

这款系列机型 是很好用,打印响应速度快递,效率高,不需要计数芯片,关键是耗材成熟,价格也是很便宜,小型办公首选,另外定影膜内要加润滑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