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动自行车更换钢条,顺便讨论下哪种钢丝不容易断

楼主(2021-06-11):
转眼这个喜德盛的山地车已经买来了4年了 17年的时候改造成为后轮电机助力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817
中途坏过几次行星齿轮,换过不锈钢的齿轮,缺点是噪音更大,实际上还是不怎么耐用(当然也有可能我买的不正宗),后又换成尼龙的,一直骑到现在 两万公里以上了
(中途有几年每天40公里上下班)
其实也苦了这车,最近这两年我都是用它来送老婆去地铁站赶地铁上班,我有190斤的胖子,老婆110斤,加起来300斤,车自重包括电机,电池,车架啥的,40斤的样子,整车加起来340斤左右
这样每骑几个月,就会断几根钢丝,开始的时候没断了一根我就换,但后来烂了,等断几根后再更换。
中途还更换过不锈钢的钢丝,12号的,比自带的13号的高碳钢的还大一号,结果断起来比高碳钢的还厉害,可能我买的不正宗吧。
后来我又整个后轮换成了高碳钢的,反正照例2,3个月换一次钢丝。。。。
(哪位仁兄有推荐结实点的钢丝呢  能承载300来斤的)

后轮驱动 箭头处是断点,这么几年来,除了中途1根是从轮毂处断的外,其它几十根都是从电机处断的,而且都是那个弯头直接崩断,这样没有固定点而失效

拔胎,开干

这根断的钢丝拔不出来了

上以前薅羊毛的钢丝钳

这次更换六根,这里只看见5根是因为有一根已经行驶途中掉落了

以前买的一个轮圈36根钢丝,已经用了一半了,加上以前的,加起来换过几十根了

飞的第一飞第二飞为了穿钢丝方便,直接括了两个孔

这样传过去方便了,不然还得拆飞。那更麻烦了

有时候钢丝帽子会调到轮毂里面去  所以得准备镊子

红圈处藏着呢

夹出来了

上帽子固定

这回换完毕了,看能坚持几个月嘛

有老哥知道结实点的钢丝推荐么。。。。。
我也看过那种一体轮,但是跟电机一起卖的,好几百上千,太贵了。

网友:
扩孔加粗钢丝啊。90几年我们就这么干了。

网友:
容易断是因为你的钢丝拧的太紧了!

网友:
90年代,主要还是自行车驮东西的时候,那时的28自行车就有改装配件,加重货架,加重脚架,加重钢圈,加厚外胎。后面又出来加粗钢丝,花毂扩孔,钢圈扩孔,换粗钢丝,还不是为了能驮个几百斤赚钱糊口。

网友:
不是一换了事,更换了钢条后还要反复调整轮毂的动平衡,钢条过早断裂除自身质量外,主要还是受力不均导致。

网友:
折条不开避免,早晚的事情,一体轮毂就没这个问题了1

网友:
编轮组钢丝可是一门复杂的手艺,不是装上去拧紧就可以了
左右的摇摆度、同心圆、静平衡、动平衡,不上台子调是很难调好的

网友:
估计是钢丝拉力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
12号 的 应该是 2.5mm 的  10号是3mm 的 , 上面还有 8号 4mm

自行车钢丝 还有一种扁条 , 但改 三轮车 钢丝 便宜

网友:
拉力不均匀,钢丝老化疲劳,全部加粗换掉,

网友A:
论坛的文盲越来越多了!什么拧太紧、又是动平衡,全瞎扯淡!!!断的原因就是严重超载,远超过该轮毂钢条设计的承重标准!加粗扩孔可行,但是操作难度比较大,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健身减肥,把体重190减到130,不会再断!

网友:
以前自行车时代,看看送液化气和桶装水的单车,后轮都是加粗的,像三轮车的轮子一样

网友:
另外不锈钢强度不如高碳钢,当然会更容易断!

网友:
先减肥吧,减下来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全部换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文盲越来越多了!什么拧太紧、又是动平衡,全瞎扯淡!!!断的原因就是严重超载,远超过该轮毂钢条设 ...

估计撸主觉得相对于减肥,还是买个轮子可行性更高一些...

网友:
厉害了撸主,在这个自行车身上也是没少下功夫,这自行车也真不容易...190+

网友B:
我估计原辐条是14号的肯定不行,建议换12号以上的但是要编圈,另外你的钢圈扩孔的时候要注意毛刺清理加上防刺垫再上内外胎。确实,这个就是超载导致的断条。没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原辐条是14号的肯定不行,建议换12号以上的但是要编圈,另外你的钢圈扩孔的时候要注意毛刺清理加上防 ...

原来的是13号高碳钢的。。。
我中途用过12号不锈钢的,一样会断,后来买了一把13号高碳钢的,全部换成新的13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文盲越来越多了!什么拧太紧、又是动平衡,全瞎扯淡!!!断的原因就是严重超载,远超过该轮毂钢条设 ...

205斤,TCR6300半年,标准轮组辐条并没有断一根,185斤TCR C2一年,轻量化轮组辐条也并没有断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