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制一根双头type-c充电&数据线

楼主(2021-06-11):
攒了两个type c头子,心血来潮做根双头type c充电&数据线。

根据上图以及PD规范,接上VBUS、GND、CC(其中一个即可)、D+、D-,5根线就可以实现PD快充以及USB 2.0数据传输。
电源线选26AWG软硅胶线,D+、D-用超五类双绞线中的一对,CC用30AWG。两个头子还不是一样的,一个需要刮开VBUS和GND并切断对地短接的两个CC,另一个需要取掉CC对地56k电阻。
对接,完工,用苹果18W头充小米note8 pro,电池端电流可以到3.3A.

网友:
如果想用数据,就得换好一点的线,带屏蔽的,如果只是PD充电,三根线就够了.

楼主:
usb2.0,半米,家用,不用屏蔽,保证是差分线就行。网线是最好找的差分线。当然有屏蔽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