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5V电灭蚊器,大家帮忙看看能改造成啥

楼主(2021-06-11):
捡到的,捡的时候想的是能不能直接插根烙铁进去,做烙铁用,不知道温度够不够?结构很简单啊,就一个开关串个发热原件,大家帮忙看看还能干啥

网友:
还是加热蚊香片蚊香液用吧。

网友:
用处是,再买个蚊香液,楼主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玩意没什么用,发热功率小!还是听楼上两位的吧!要不然就只有垃圾桶了

网友:
运气不错可以当负载,配合USB容量表头,不会像电阻负载容易烫手。

网友:
这种功耗顶多5V1A,加热芯温度不高,还是留着继续当蚊香液加热器吧

楼主:
哎,没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