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硕手机屏幕不正常

楼主(2021-06-11):
今天和平常一样刷手机,突然屏幕变成很多横线,显示不正常了,应该怎样修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虚焊应该怎样修复,能自己修好吗?

风枪吹吹也许能行。我是没法,刷机几次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拿手机换盆了。

网友A:
我觉得是内存颗粒或者CPU某个位置虚焊,因为我有个手机也是这样的花屏,是我自己使劲把手机拍桌子上造成的。

网友:
显示驱动不正常?以前刷山寨机时碰到过,当时找不到固件,刷了别的品牌的同芯片固件,就是这样子。

网友:
屏摔坏了,换个屏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内存颗粒或者CPU某个位置虚焊,因为我有个手机也是这样的花屏,是我自己使劲把手机拍桌子上造成的 ...

虚焊应该怎样修复,能自己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吹也许能行。我是没法,刷机几次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拿手机换盆了。 ...

看来我都是放弃维修了,家里没有热风枪

网友(2024-02-23):
屏幕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幕本身出问题了,换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