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啥东东?请教各位大佬,ELECTRON OF TRIGGER

楼主(2021-06-11):
一个像电容器的东西,英文说是“触发器电子”?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像是荧光灯管的启动器,俗称 桥克

网友:
倒过来翻译了吧?正确翻译因该是电子触发器吧?具体是什么,还是有后面的大神来解释吧。

网友:
搜了一下,是追光灯用的触发器,你也可以在购物网站搜一下,能找到一样的东西

网友:
跳炮!启辉器!类似老式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的启动触发装置

网友:
碘钨灯触发器,看着像。

网友:
氙灯触发器,多用于舞台灯光和城市亮化照明,看这个个头应该是低于300W氙灯用的

网友:
金卤灯触发器

网友:
两条腿的见得多,三条腿还真第一次见。

楼主:
谢谢各位,属放电灯触发器无疑,看来不是家用的东西都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