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铭电蚊拍拆解

楼主(2021-06-11):
这个康铭的电蚊拍是可以拉长的,比普通电蚊拍可以长很多,然后头部可以转一下,但是其实不太好的是网面表面就是有电的,没有防护层,之前不小心碰到被电的那个痛啊,然后感觉网格间距也大了点,有些非常小的虫子不好电。好处是长,可以电到天花板上的虫子。

伸缩的结构

原来是小金属片起到卡顿定位的作用。

内部结构

电路板,总体看着还行,反正用了一年了,凑合吧。头部可折叠没有固定的那么牢固。

网友:
想起我零几年,家里熊猫彩电显像管关机后,放遥控器不小心碰到突然被麻一下。我买的电蚊拍,大多数快过夏天,升压器三极管故障,从节能灯电路板拆一个替换,有的是升压器线包故障不值得修。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电蚊拍,质量还可以!

网友:
康铭,志高,鼎能都是一个模子敲出来一样,做工的确不敢恭维了

网友A:
KM-3832可升缩折叠锂电电蚊拍,优点是能收缩折叠,能调节角度。缺点是双层电网,不是传统的三层电网,电蚊子没啥问题,电苍蝇有时一下电不死,网孔小了,苍蝇进不网孔。传统的三层电网是中间一层网孔密,外面两次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M-3832可升缩折叠锂电电蚊拍,优点是能收缩折叠,能调节角度。缺点是双层电网,不是传统的三层电网,电蚊 ...

是啊,电网还是3层的那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