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电池问题,保护板锁了可以用傻充,就是牧田机器不认这电池

楼主(2021-06-11):
买了两块牧田报废电池换了电芯,保护板锁了可以用傻充,就是牧田机器不认这电池,只亮灯不转,有什么办法能跳过机器协议检测。请大神支招!

楼主:
已解决,正极和检测脚连个10K电阻。

网友(2021-11-1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正极和检测脚连个10K电阻。

能具体说下操作吗

网友: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吗

网友:
最好换个副厂保护板。不然充放电都没保护,放电还好,充电太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正极和检测脚连个10K电阻。

我是直接短接的电池插脚,用着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