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9元买的左克牌无刷锂电钻拆解,电池和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6-11):
看到很多人买30多元的无刷电板手,心里痒痒的,不过感觉自己平时也用不到板手,想淘个无刷钻,但是无刷钻没有30多块的,最便宜的不带充电器和电池的也要50多。找了许久在拼多多上面看到有个79元的价格,带一充一电,感觉还是比较的实惠,不过论坛上好像有人买到二电的也是70多,我怎么就找不到呢。

江苏发浙江,隔天就到手,到手就拆。

包装真的是极简

非常小巧,感觉蛮漂亮的。带轴锁,有三格电量显示。照明灯是自动的,10秒延时。

和手上的有刷钻对比一下

18V1A的充电器

是无刷的电机,带轴锁

电路板有封胶,不过感觉这个胶非常软像果冻,大拇指轻轻一刮就下来了,问了卖家,说电子胶是这样,我也不懂。

电机制作是FU6861

6个场管型号KS3210

接下来拆电池

4节1500ma的电池,不过电池外壳上标的是2.0

电池的保护芯片是CM1041

接下来拆充电器

感觉这个充电器用料就很一般了

感觉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不过卖家好像卖的并不怎么好,因为我在购买的时候没有人和我拼单。

网友:
主轴是带自锁的吗?

网友:
在那买的, 家用20多的龙韵就够了,

网友A:
三星18650 充电器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18650 充电器也太简单了吧?

三星电池?在哪里看到是三星电池?就充电器那货色,厂家会舍得用三星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18650 充电器也太简单了吧?

应该不是三星的,典型国产杂牌的

网友:
前天某祖单电无刷小钢炮减去农场红包和驿站红包72可以到手,不过看到4芯电池担心手柄太粗没出手。应该都是公模的吧,看楼主的图,貌似这手柄可以接受啊!只能等下次优惠了

网友B:
电机是铝线吗》?

网友:
这充电器不能再省了

网友:
我觉得弄个二十多块有刷的就行了,没必要追求无刷

话说这充电器可真清凉,怕是省得不能更省了...

网友:
16V的吧,4串18650。容量虚标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跟“小凡"一个膜具的

网友:
看起来比我的那款还短一些,不过这充电器太水了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哪怕省几毛钱也是好的,所以充电器肯定也是很差的,建议测测充电电流,标称输出1安,估计远远达不到。几十块钱的鹰视安电扳手的充电器,标称输出1500毫安,实测才3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铝线吗》?

这问的,没人会刀划开看看的。

网友:
这个价位还可以~

网友C:
这种货,一年用一两回,还是可以的,干活吃饭家伙,还是算了吧。

网友D:
这货标18V,用18V充电器试试不会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标18V,用18V充电器试试不会爆炸。

当然不会,电池包里有保护板,本来配的电源标的就是18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货,一年用一两回,还是可以的,干活吃饭家伙,还是算了吧。

有刷的电机坏的快,无刷的只要驱动板不坏,应该寿命没有问题,至少还有轴承,有刷的便宜点的电机非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