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小钢侠2代/12V同款,麦力无刷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1-06-11):
博世小钢侠同款,220+入手的,本想入手单机179,再自己DIY电池的,看到原配电池天鹏2000毫安,双MOS管也不错,就懒得自己DIY了!

试用了一下,力道可以,最适合DIY用途了!不过实际干不了粗活,如果你用来切螺纹钢也是可以的,慢慢来还是能切的!可能你会说它是玩具,我觉得比玩具高一个等级!

用料电路看不懂,留给各位点评!做工有点粗,手柄比较粗!

总的来说我很满意,这价格比7-8百的博世小钢侠性价比要高得多得多!!

网友:
感觉马达直驱速度虽快,但力度小。如果像,冲击扳手一样,有1级减速齿轮,估计扭力能上去,切东西容易点,速度也不会慢多少。

网友:
在哪买的?淘宝找不到呢?

网友:
切割片太贵

网友A:
不错,模样越来越像了、价格越来越低了,业余DIY制作比常规18V大机实用多了。一直期待基于白菜充电钻配置的百元小型角磨机机问世,看这是无刷的,200元之内也可以接受了。楼主介绍的这一款没找到,但找到另一款更便宜点的,目前裸机136,两电一充212,感觉与这款是公模,好像都是配套常用B款电池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模样越来越像了、价格越来越低了,业余DIY制作比常规18V大机实用多了。一直期待基于白菜充电钻配置的 ...

上午买了麦力 198一电一充   现在看见你发的136块的  马上退货198的  买这个moto 212双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模样越来越像了、价格越来越低了,业余DIY制作比常规18V大机实用多了。一直期待基于白菜充电钻配置的 ...

等你开箱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午买了麦力 198一电一充   现在看见你发的136块的  马上退货198的  买这个moto 212双电的 ...

收到后也请拆一下给坛友们看看吧。我主要是没有找到麦力的才注意到这一款,也许楼主的那款电池好一些,但多花10多元买个两电的也不错,毕竟这小工具续航是个问题,两个电池包倒着用会方便些。

网友:
电钻去掉齿轮箱,直驱输出 ,成本应该更低才对
等降价。。。

网友:
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博世这款有霍尔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C:
等你开箱评测

我也买了,一样的

网友:
我也买了,MOTO(MCTO?)版本的电池。

网友:
做得人模狗样的,价钱也很好,利润从耗材中找回来。。依然无法普及。

网友:
大电流无刷电机,小钢侠有的一拼

网友D(2022-10-11):
现在单机九十几,但被耗材给劝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单机九十几,但被耗材给劝退了

其实用金刚石磨片划算些
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更耐用
而且还更安全,可以去掉保护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金刚石磨片划算些
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更耐用
而且还更安全,可以去掉保护罩 ...

金刚石有切片吗?

网友:
耗材也越来越便宜了,5件套只需十几元。现在最不满意的地方是转速太高且不能调节,截个自攻丝切口处直接给烧黑了。原本想尝试把3串锂电池改为2串,但像多数无刷电动工具控制板一样,这货的工作电压也有比较严格的范围,大致8V左右就到截止下限而停转了,所以此方案以失败告终。继续期待有高手坛友给出可调速改造方案(控制板正反面图片供参考),哪怕是像普通锂电角磨机那样增加个快慢档位功能也好啊!

网友:
感觉还行,关键还要看电池

网友:
有没有和威克斯12V电池通用的平台啊,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