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J9投影仪质量不咋的,刚过保就这个样子了

楼主(2021-06-11):
刚过保时就有一点,之后越来越多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dmd坏了,没啥价值了

网友:
可能跟散热有有关系。反正是坏了,木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坏了,没啥价值了

是液晶屏的亮点不

网友:
看不懂。不会是假货吧?

网友:
DMD就是投影机的成像器件,与液晶屏一样,没得修,只能换

网友:
DMD坏了,换一个好几百

网友B:
放的内容异常熟悉!!!是爱死亡和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的内容异常熟悉!!!是爱死亡和机器人?

是的,好眼力

网友C:
这种机身小巧的投影仪,大概率都会这样,散热不到位,dmd和led都容易出问题,有的东西不能一味的追求小巧,光源的散热无法满足,我看到过有人发帖给投影仪改水冷

网友(2021-07-25):
DMD芯片坏了,我之前修过一个激光投影机,也是你这样子,拆了看芯片坏了,用肉眼都可以看到的,早期的芯片都爱出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身小巧的投影仪,大概率都会这样,散热不到位,dmd和led都容易出问题,有的东西不能一味的追求小巧, ...

感觉不是,我之前拆过激光投影也是这种故障,DMD有独立散热片的,投影机出厂时拿到手最好检查一下黑点,如果发现了最好更换新的,一但有了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