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贴了一张6S2F SSD,来秀一下

楼主(2021-06-11):
其实这张盘做好有一小段时间了,但是一直在纠结贴纸和一些细节上的问题,现在基本算是满意了,发出来给大伙瞧瞧~

原本买6S2F(TDK的新盘,到手直接拆颗粒)是寻思贴2246en的,没想到到手发现这货竟然是4CE的颗粒,贴en只能贴64G不太甘心。某鱼上收了一张535的坏盘,拿535的板子刚巧合适~

说实话啊,第一次玩2281,之前一顿百度大体上算是做了一些功课的,跳线什么的直接改对了,VCCQ也改成2.8V的了。

洗板水伺候,效果不错~

跑分也就那么回事吧,这大概就是2281的极限了。说两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一个是smart表,看帖子有人说C3会涨不知道怎么办,其实C3 C4 C9 CC这些都是可以在量产设置里关掉的,16进制的设置参数,参看量产设置右侧的说明就可以。再一个,我量产时遇到了N7,N11 pass,查询说明是扫到了原厂已经标记的坏块。虽然能量产,但是量产之后跑圈,会出05(后来我把05也直接关闭了,看着不爽)。联想到慧荣跑RDT的办法,我在量产工具中一顿搜,发现了一个叫MST的功能。看说明这个功能类似慧荣的RDT,但是看工具里给的量产说明有些云里雾里的,没看明白到底该怎么跑这个MST。所以有会玩的老哥教教我呗~

再就是拧好螺丝后的标签问题,我买了十张卡贴,表面是磨砂的PET材质(无药可救的二刺猿) 卡贴略厚,头一张贴上去效果不是很满意,后来买了一管B7000胶水,把卡贴的背胶纸揭掉改用B7000固定,这样基本算是满意了~ OK就晒到这里吧~

网友:
四宅蒸鹅心
哈哈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2281能上64CE啊

楼主:
是啊,要不贴en只能支持到32CE就没劲了

网友A:
卧槽/这个贴纸牛批英特尔要是有你这觉悟也不至于卖屁股海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个贴纸牛批英特尔要是有你这觉悟也不至于卖屁股海力士

网友(2021-08-10):
电压条线怎么改啊,可私聊否?

补充内容 (2022-12-21 13:06):
05也直接关闭了,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个贴纸牛批英特尔要是有你这觉悟也不至于卖屁股海力士

英雄所见略同啊,贴纸nb!!

网友B:
我改smart attribute要么直接就是不显示,要么就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smart attribute要么直接就是不显示,要么就无效

看右侧的说明书啊,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右侧的说明书啊,写的很清楚的

我看了啊,属性值,内部计数器值,阈值和必须设置为00的flag,关键是内部计数器值这个空怎么填?填00整个属性值项都没了

网友C:
mst類似autotest,不能算是rdt,它在開卡時又沒記錄壞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t類似autotest,不能算是rdt,它在開卡時又沒記錄壞塊

那么究竟该如何在开卡时干掉N7 N1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