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松下电视,KDL 52EX700 不开机

楼主(2021-06-11):
求助一下维修区的热心大佬,亲戚家有一台2010年的松下KDL 52EX700的液晶电视。用了有年头了,昨天突然不能用了,据亲戚描述,说是一开机正常着,没几秒画面开始闪,紧接着屏幕就黑了,还有点声音,过了几秒声音也没了。

我过去看时,开机 继电器有吸合动作,然后2-3秒继电器又响一下。电源指示灯那边,先是待机红灯,按了开机后,红灯变绿,这个时候也是继电器咔哒一声响,紧接着继电器又响了,指示灯绿变红。然后指示灯开始闪烁,闪5下, 指示灯灭掉1-2秒,然后再继续闪烁5下,这样重复着。这个时候再按遥控开机就没反应了。

我先上网搜了下,说是逻辑板有问题了。 断开逻辑板到电源板的4跟电源连接线,再开机还是上述问题,断开屏线后再开机也是这个问题。 通往逻辑板的电源是12v的,开机瞬间12v 然后就归0了。

网上有类似机型,也是开机闪烁5下,换了逻辑板和逻辑板上存储芯片后就好了。

求助大佬给指点一下。家里亲戚岁数也大了,买台新电视也有点不舍的,但是老人啥也不会弄,也就看看电视解解闷了。

楼主:
今天老人找了两个维修电视的过去看了看,一个报价800另一个没直说,只说坏了好几处,修好的千数来块钱 也太贵了。求热心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去废品站转转,说不定跟我一样三百块买了个夏普40寸的4k网络电视呢。

网友:
800块钱能买个新电视看了

网友:
很明显主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废品站转转,说不定跟我一样三百块买了个夏普40寸的4k网络电视呢。

300?  现场试机好? 还是赌?  如果是赌   那么只能说 你真有钱 老板喜欢你

网友C:
不会是背光电流不正常的保护现象吗?最近看到还几台液晶,都是背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背光电流不正常的保护现象吗?最近看到还几台液晶,都是背光问题

我把灯条拔了,单电源板和主板开机,也那样,不插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很奇怪,我之前百度搜索时,搜到的是闪五下是tcom故障。 我当时看的帖子 型号基本一致,我觉得就屏幕大小有差别,我把截图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奇怪,我之前百度搜索时,搜到的是闪五下是tcom故障。 我当时看的帖子 型号基本一致,我觉得就屏 ...

我也是网上随便一搜,不一定就是对的,你去下官方文档看看: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ia=All&kat2=A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灯条拔了,单电源板和主板开机,也那样,不插主板不能开机。

灯条拔了等于驱动电流为零,也不正常吧。拔了灯条才能开机,那就说明是灯条或灯条驱动有问题

网友D:
根据官方服务手册里的流程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官方服务手册里的流程检查:

非常感谢,我下载了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官方服务手册里的流程检查:

第一步就出错了,我测了 jl3806测试点 开机瞬间有12v 紧接着就归0了。

看这个排查图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这个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先在淘宝上面买了逻辑板和电源板回来代换下,看看能好不,如果能好了就对着两个板子结合维修手册查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  现场试机好? 还是赌?  如果是赌   那么只能说 你真有钱 老板喜欢你

现场开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就出错了,我测了 jl3806测试点 开机瞬间有12v 紧接着就归0了。

看这个排查图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

高压输入电源部分有问题也会导致 上电之后有电压但是会因为高压部分停止工作 随之消失   你找出12v整流管的或者12V公共点   不使用交流供电   直接给这个12V公共点用可调电源 加上12V  看看能不能实现按键开机  这时候由于高压供电没有工作  所以背光供电是没有的 只要指示灯可以亮  然后按键能转灯 就表示主板能正常开机

    能  就是电源部分问题 检修高压部分

不能--检查 是不是电流过大   电流过大 检查电容和整流管 LOD降压    不是电流过大 检查降压 按键或者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