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的问题 无法打开文件

楼主(2021-06-11):
请教各位大佬,遇到好几块板子,开卡提示这样,颗粒有intel的,这次是三星的,是什么原因?
我尝试把2263xt_core0.bin拷贝过来,一开卡自动给删除了,提示依旧

网友:
别试了,应该是工具不支持

网友:
开卡版本不支持/换三星版本

网友A(2021-07-21):
你的开卡工具版本,和你的颗粒不匹配,就会提示这个错误

你去做那些操作是没有意义的

SSV4、SSV5我可以开。但是开了也没用,性能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卡工具版本,和你的颗粒不匹配,就会提示这个错误

你去做那些操作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有偿帮忙远程代开吗

楼主:
继续有偿求助

网友(2022-10-07):
应该和我的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