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30pro摔后无法触摸维修的波折过程

楼主(2021-06-11):
华为mate30pro手机摔过后在当地曾换过屏,用了几天就没触摸了,无法进入系统桌面。还得从今年3月25日说起,咱坛友寄修此手机,收到时测试能进入系统,确实是无触摸而无法进桌面(不是屏幕问题,换好的屏幕一样)

因无图纸进行盲修,此手机反反复复维修无果,4月30日准备放弃维修,装好机后准备第二天寄回,结果自动关机不开机了

于是5月1日与坛友再次沟通:说再折腾一下,死马当活马医,下面是屏幕连接座的阻值表,好机与坏机的对比数据,并无大的异常

最终怀疑CPU与触摸相关电路有开路引起,当然先要修开机,发现是电源芯片自然损坏了,更换后可开机了

开干CPU,“暴力”拆下,就是这个样子了

清理干净焊盘及CPU及上盖运存IC,发现CPU有一角掉了好几个焊盘,推断是手机摔后引起焊盘脱落,补好有用的点(见有绿油处)

先装上CPU,再装运存IC

装屏测试,耶,触摸OK了,开机顺利进入桌面

再仔细检查主板,震动马达有一弹片掉了,应是当地的维修师傅拆装2次后弄脱落了,飞线补点补上弹片

装机测试常用功能多数OK,最后仅卡2无法使用及后摄像头放大多倍时闪退,考虑到如想完全修好所有功能,多次高温操作主板可能会彻底损坏主板,经过沟通就这样先用卡1,5G信号也OK!

漫长的维修至此告一段落,缺失个别功能修复!

网友:
手工真好。没个金刚钻不敢揽这搪瓷活。他的手机怎么没收到鸿蒙系统。

网友:
老板厉害 上个维修师傅技术有点不行。多谢老板

网友A:
机主牛x,能把CPU摔开了

网友B:
楼主MATE20X换个屏幕总成要多少钱

网友C:
好多年没修手机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主牛x,能把CPU摔开了

现在手机主板集成度高,重摔后易产生各种问题,主板易产生断线、芯片部分脚开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ATE20X换个屏幕总成要多少钱

私发信息给你了。。。

网友D:
厉害,厉害,可以请教个问题吗? ipad mini2 换过外屏,用了4个多月,屏幕就乱跳了,没有管他,最近几天想起来了,就买了个外屏换上,测试了一下正常,但是机器发热后就又会出现触摸乱跳情况,比上一个外屏时情况好很多。用风扇吹着机器,温度降下来后,触摸有正常了,外屏home那边绝缘已经额外贴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可以请教个问题吗? ipad mini2 换过外屏,用了4个多月,屏幕就乱跳了,没有管他,最近几天想 ...

买原装触摸屏不会出问题

网友E:
我有个华为P9PLUS因为边充电边玩手机结果发热不能快充了,能修吗?

网友F:
楼主,我有台华为P10Plus,屏幕花屏,您那边有屏幕总成不?能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有台华为P10Plus,屏幕花屏,您那边有屏幕总成不?能换吗?

可以更换屏幕总成的,如有需要可以寄修,论坛我的签名栏有网页,打开里面有详细寄修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华为P9PLUS因为边充电边玩手机结果发热不能快充了,能修吗?

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没修手机了唉

重拾起来

网友:
修不了了,年纪大了,修了12年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机主板集成度高,重摔后易产生各种问题,主板易产生断线、芯片部分脚开路等 ...

当年NOKIA摔掉壳子,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年NOKIA摔掉壳子,也没有问题

现在的产品哪有当年的品质

网友:
现在的手机越来越薄,越来越精密,肯定没以前耐摔了。我记得我以前用个摩托罗拉的直板机,从5楼阳台上掉下去,都摔散了,主板一个角都嗑变形了,拼回去居然还能用

网友:
楼主NB,手艺好厉害
第一次知道运存IC与CPU是叠在一起设计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