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一把100多快扭矩扳手给大家伙看看内部构造

楼主(2021-06-11):
全新的10-150nm的雅锐克扭矩扳手,好奇心下拆开看看。
个人玩家,主要买来上汽车轮胎螺丝的,还有一把电子的。换火花塞等发动机内部作业用电子的。
组装后用电子的扭矩扳手做校准。调节扭矩的方法:松开螺栓的六角螺母,然后用内六角转动螺栓。

全家福,棘轮部分没拆,里面的结构网上太多了。

扭矩扳手内部的零件。

管壁大概1.5-2mm的样子。

网友A:
这两天正寻思添把扭矩扳手,以后拆修自家汽车时有谱点。你这拆是拆了,啥原理的还是没看懂。

网友:
本想看解剖过程,看到的是一堆器官。

网友B:
没有刻度标尺什么的?怎么看扭矩大小?
这样的拆机图参考价值低多了。如果像二楼坛友所说多几幅图展示过程或者将所有零件按原有的位置依序排列一下,就是一篇较高水平的拆机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刻度标尺什么的?怎么看扭矩大小?
这样的拆机图参考价值低多了。如果像二楼坛友所说多几幅图展示过程 ...

再补充上abstract, introduction, method and material, results, discussion, conclusion, reference, figures, and tables 就可以发SCI了

网友:
一堆零件,看不出来什么构造也不知道原理没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正寻思添把扭矩扳手,以后拆修自家汽车时有谱点。你这拆是拆了,啥原理的还是没看懂。 ...

棘轮头另外一端细细的那头那看到了吗?下面是小方块,之后方形块再和黑色的圆柱连接,圆柱下面是弹簧,弹簧下面是那根长长的螺栓,转动手柄的时候,就是转动螺栓顶住弹簧。到达扭矩的那声提示就是棘轮下部敲击管壁发出的。
原理就是弹簧越紧,弹力就越大,棘轮另外一端要位移敲击管壁的力就越大。
举个例子,你2跟手指接触在一起,如果其中一根手指没有用力顶另外一根手指的话,你另外一根手指很轻松的就可以水平移动,但是如果手指用力按压另外一根手指了,那么你另外一根手指需要使用更大的里才能水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刻度标尺什么的?怎么看扭矩大小?
这样的拆机图参考价值低多了。如果像二楼坛友所说多几幅图展示过程 ...

哪天有时间我再拆开重新整理下。

网友:
看看做工,原理不懂

网友(2023-08-19):
看着相当不错啊

网友:
分解图,旋转底部旋钮调节弹簧压缩实现扭力调节,校准还得专业的校准仪器。

网友:
扭矩扳手普遍都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