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龙F1组合音响CD机UCD-F1开盖看看,进出仓不畅处理

楼主(2021-06-12):
捡了台朋友计划扔掉的CD机,型号是天龙F1中的UCD-F1。欧版机,电压有230/115V选择,检查电压选择无误后通电,屏幕右下角有OFF字样,按电源键开机正常,按出入仓键弹出碟托正常,放入碟片后入仓到最后卡住,用手帮推进去后读碟正常,播放正常。因为闲置已久,估计出入仓皮带老化或松动,遂开盖,居然里面很干净。拆去碟片磁顶盖观察机芯情况,发现里面两处滑轨、光头滑轴、齿轮齿条无任何油脂,用润滑脂涂抹滑轨滑轴齿轮齿条后,出入仓动作到位,装好试机,读碟很快,音质不错。

简洁的面板,样式很好看。

干净的机器内部

解码芯片采用PCM61

光头采用了索尼有名的KSS-240A

在很多日本机上都看到这种缠绕的接线方法

机器恢复正常,欣赏音乐中……

网友A:
这个接线法久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以前上课时老师说过这种接法是信赖度最高的接法,后来在日系企业工作公司内部文件也证实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法久了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冷接端子的标准接法,原来再化工厂上班时候一些从兰化过去的老师傅会这么接

网友:
哈哈,看着这cd机很不错啊,音质肯定非常棒的!!!比电脑和手机的音质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网友:
经典的BB公司的pcm61解码芯片,还用了两片,不错!

网友:
想当年价钱更棒吧

网友:
很普通的CD机,没815好吧,
BB公司的PCM61
18bitDAC芯片{是PCM56(一块16BIT.)的升级版
供电和输出电路都很简单

网友:
不错,就怕240光头不行

楼主:
作为上了年纪的老机,还能正常使用,很不错了。

网友B:
节能灯管的灯丝连接到电路板,也是这种绕线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能灯管的灯丝连接到电路板,也是这种绕线接法吗?

节能灯管?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能灯管?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市面市上售的节能灯泡,里面4个柱也是这样接法,我以为是厂家图方便,不用焊接。
感觉节能灯泡快被LED灯泡替代了。

网友:
这种接我方法,在日系的电视机里见过,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能灯管?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节能灯管的4根线,和灯板的连接,有的就是这种接法。

网友(2025-01-16):
这cd机很不错啊

网友:
挺好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