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解远景x3原车记录仪,更换为JWKG T1

楼主(2021-06-12):
2019年的远景x3,自带行车记录仪,隐藏式的。但是原厂的这玩意效果太差,基本看不清对向车道的牌号,并且输出格式AVI,太臃肿。一直想换一个,但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代换品。搜寻过几个如趴趴狗,光明星,他们有开模生产能直接替换原车的记录仪,但就是没有这个车型的,也不知道是后娘生的还是什么原因。后来在咸鱼淘了一款便宜的先用着吧,49包邮,虽不是很好,但比原车强多了,功能也多,只是得另贴一边,先凑合用吧。

这是原车记录仪内部pcb,你们看看是多老的方案吧。话说吉利厂家是不是有点坑?

这是插8芯接头线束定义,网上一直没找到,自己测的。8条线,地线和屏蔽线都是接地,共三根黑色的,都是接地。

记录仪一般也就用到三根线,地、B+和ACC。对应接上。由于新买的记录仪B+是5v的,所以要加个降压板,买记录仪自带了。这是接好的状态。

黑胶布包裹的就是降压板。

这是内部结构,挺复杂的,没细拆,好像17年生产的。什么方案不知,有知道的大神请告知。

最后上个对比图,效果还是有的。

网友:
看你图估摸比以前清晰3倍

网友A:
49包运的效果好像不错,是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包运的效果好像不错,是啥牌子的。

京华高格T1,万能的百度无资料,貌似店家也卖没了。

网友:
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B:
你说吉利坑?要是你买合资车,恐怕要20万左右才能给你一个原车的行车记录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吉利坑?要是你买合资车,恐怕要20万左右才能给你一个原车的行车记录仪吧 ...

能配当然是好事,但你最起码配个能用的啊!这个车牌都看不清,还不如不配。NT96223好像13年记录仪就用了吧,都快10年了……另外我觉得清晰度不行也不只是处理器不行,也有可能是感光器件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配当然是好事,但你最起码配个能用的啊!这个车牌都看不清,还不如不配。NT96223好像13年记录仪就用了吧 ...

不配你们又会说配置低的了,这就是国产车的悲哀,总有人无脑舔合资,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C:
以为原车配的是车规版元件,看来也是消费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为原车配的是车规版元件,看来也是消费级。

49元买的都比原车好,你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49元买的都比原车好,你品。

开着怎样,当时准备入这车的,一台一年车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着怎样,当时准备入这车的,一台一年车龄的

远景16款自动档,刚过保行驶3万出头波箱报废。后来维权才挽回部分损失。从此对吉利失望

楼主(2021-09-03):
更新:已经查到这个京华高格T1的资料,主控方案是MT6735,安卓智能系统。镜头用的OV2718,1080p星光级,夜视还是可以的。
这是视频及截图。
雨后的清新 "城市夜景 https://v.kuaishouapp.com/s/lv3IJvhH 复制此消息,打开【快手极速版】直接观看!

网友(2022-10-13):
有些车商,看着别人有,我也有,就是这种心态,

网友:
原配的确实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