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PM981 是不是要走了

楼主(2021-06-12):
用了快两年的PM981,
今天进ArchLinux滚系统时,出来个更换硬盘的提示,
Linux下的工具没看出来啥,就赶快切回了Windows。。。
进入CrystalDiskInfo 立马出来个不良提示,求教大佬们,固态是不是要走了

网友:
看01 0E还有没有在增长。
感觉不应该啊,这个只要一直通电不太会出问题的,才这么点写入量。

把数据全都备份走,全部分区都删除掉。系统下通电一小时。然后装系统,一直保持剩余空间大于20%。
除非你这个是清零盘(已经被用过很多写入量了),一般不会这么容易就不行了。。。

网友:
“要走了”,这是把硬盘当宠物养着吗?那就节哀顺变吧

网友:
你的可用备用空间都还一个没用啊。
固态的暴毙基本没有提示,除了那种突然降速的你能感觉到。

网友:
我的挖矿盘跑了600T都还没挂

网友:
先查看硬盘的写入总量是多少。理论上只是提示96%证明还有96%可以用现在是不良,不是损坏。

网友A:
这明显是重新开卡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重新开卡的盘

不可能吧……三星的盘也可以重新开卡吗?

网友:
硬盘哨兵看看

网友:
三星的PM981翻车的多了去/闲鱼一大堆坏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