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 全局模式和pac模式,是否专指浏览器的上网路径?

楼主(2021-06-12):
通常是选pac模式,即能上的直接上,被wall的才去代理服务器。

那么这个设置,对非浏览器,比如qq,微信,OneNote是否起作用?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了全局模式,是否所有上网行为都走代理服务器了?因为打了全局模式之后,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代理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是自己建的放心的代理,曾经选择“全局模式”并运行过其他网络程序的话,需要做什么补救?比如,更改密码之类。。。

谢谢各位指教先!

网友A:
全局模式就是全部走代理,至少浏览器内的都走代理了,但是qq或者一些其他游戏有独立的代理设置,不受影响。
另外没啥需要补救之类的说法,一般https半路也抓不到。都跑这程序了,一般都需要管理员权限,如加个恶意程序都能接管系统了,你还担心密码?
PAC就是按照他写的规则,一般被X的会走代理,国内的和一些正常国外的不走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模式就是全部走代理,至少浏览器内的都走代理了,但是qq或者一些其他游戏有独立的代理设置,不受影响。 ...

嗯嗯,谢谢交流。我自行验证,初步确认“全局”是指浏览器
ping的结果:

docs.live.net是位于加州的微软onenote服务器,“全局模式”和“pac模式下”,ping出来的时延和路由数是一样的;
(数据服务器位于韩国,我在进程里看到如下几个:52.109.48.2;52.109.48.0;52.109.48.27等,但是均ping不通,外行不懂,是否协议问题?)

然后ping典型被×的如google,即使“全局模式”,也是不通的。只有在浏览器里能访问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交流。我自行验证,初步确认“全局”是指浏览器。
ping的结果:

但是看日志,如果打开“全局”模式,onenote有走代理的迹象,截图如下(似乎没有走通,同步是失败的;而采用pac模式,则无此纪录,秒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