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6k 开卡h27udg8m2mtr闪存

楼主(2021-06-12):
一个山寨金士顿60G SSD,拆开后看到是2256K主控,缓存查证后是128M,闪存是4颗h27udg8m2mt,也就是共60G,开卡设置如下图

颗粒按AUTO选择,参数似乎相同,ID也一样
运行软件后一直在PRETEST,2个多小时还没结束,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必须用专门的版本,望大神赐教

网友:
pretest这里选1看看

楼主:
感谢2楼的回复,现在将新情况说下。
由于无大神指点,重复开卡一直卡在pretest,无奈之下,想到坛友说要尝试不同版本的开卡工具,就到处搜,找到一个715c的版本,很幸运,按auto直接就有本颗粒的型号,然后问题就简单了,两分钟不到就成功开卡了,当时那个高兴
接下来就分区,很正常,无错误提示,就想装系统,u盘启动后ghost文件,但感觉ghost过程少了步骤(u盘可能有问题了,以前有提示,一直没理),结果固态启动就提示缺少什么boot文件
就再次开卡,设置还是一样的,这次就出来这个Download DRAM Set code错误,什么鬼啊,板子啥都没动过
dram开卡设置就按380 海力士 128m ddr3  设定,dram test 按钮测试也通过了,可是按star按钮就Download DRAM Set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