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块灯电源板

楼主(2021-06-12):
220输入,无输出,大概率会是哪个元件故障

楼主:
有几块板子都是这样故障,本人不会维修,只会逛逛论坛看看各种拆解帖子和买点电子产品。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先从高压入手,看整流出来有没有300伏直流。再往前或者往后推。

网友B:
啥都不会就扔了吧

网友:
估计是7个脚的芯片

网友C:
把芯片型号标出来吧,这样好分析。

网友:
大概率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D:
不会维修,那告诉你你也修不了啊?:titter:220输入端那个大个的保险电阻断没断?断了的话后边的芯片估计也烧了,就没修理价值了。咸鱼上比这个做工好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小白变成老白的过程,先找到芯片型号,搜索到它的资料,对照板子搞一下电路图,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除了年纪老了,白还是一样的白……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E:
看看芯片的丝印,找找资料。这个没法猜。LED正常应该是恒流驱动的很有可能没接负载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F:
如果是真的小白那就别想修了,告诉你了也你也修不了。如果是假小白也应该知道量下电压保险之类的,就算猜迷也得得有个迷面吧?

网友G:
   那个小三极管是不是崩了个豁子,看样子像个反激开关电源,但是不建议你修,为了用就买个新的,为了学技术就弄个有图纸的练,另外,220V交流电很危险,家里漏保确认完好,再弄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保险电阻!其它的也有可能!用万用表看看!观察是否有元器件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都不会就扔了吧

谢谢回复,抱着尝试学习的心态来问下。会万用表的一些基本测量,认识上面的部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从高压入手,看整流出来有没有300伏直流。再往前或者往后推。

谢谢回复,最近想学习简单的电源,所以想从这个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型号标出来吧,这样好分析。

谢谢,我尝试搞个电路图出来。新手上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维修,那告诉你你也修不了啊?220输入端那个大个的保险电阻断没断?断了的话后边的芯片估计也 ...

谢谢指点,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芯片的丝印,找找资料。这个没法猜。LED正常应该是恒流驱动的很有可能没接负载所以没有输出。 ...

谢谢,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真的小白那就别想修了,告诉你了也你也修不了。如果是假小白也应该知道量下电压保险之类的,就算猜迷 ...

谢谢回复,最近想学习简单的电源,所以想从这个入手。小白是有点无从下手,尝试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小三极管是不是崩了个豁子,看样子像个反激开关电源,但是不建议你修,为了用就买个新的,为了学技 ...

多谢,确实一向对220v有点心悸,平时测试一些拆开的设备都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