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农历不准的数码管电子钟

楼主(2021-06-12):
有座无标,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换掉

楼主:
江山
JS2T33-1 PCB
0763-3680008
3680-152

NNL 数码信息历
年年利 Numeral Message Calendar
MODEL :NNL-8883

网友:
大概率是个51单片机

网友:
公历准农历不准,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A:
无字芯片可能是2051,你这个将公历调到2021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字芯片可能是2051,你这个将公历调到2021年再试试

数据溢出了,按到2045就黑屏了,现在软复位直接跳到2027,。拆电池才能硬复位,2个纽扣电池是焊死的,我等下试试。
农历差了一个闰月,算法没考虑,看来万年历不万年啊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只能重新写一下软件了……万年历不能单独调农历就会有问题,很早之前我一个小灵通也是农历差一天

网友B:
某宝有万年历芯片,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万年历芯片,换个试试

搜了下只搜到软封的,这种20pin的万能驱动板或者主控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