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1-06-12):
拆一个录像机,可以车载录像,8~36V供电,4个48VPOE摄像头接口,

背面各种接口,还有一个通讯模块M-ANT和wifi天线接口

正面网线和USB接口,没有钥匙开锁只能把挡板两侧螺丝卸下,硬盘盒和前挡板一起拆下来

锁上有一个锁棍和一个开关,上锁时锁棍卡着硬盘盒拿不出来,开关闭合机器可以录像,开锁时开关断开机器停止录像锁棍移开硬盘盒才可以拿出来

硬盘盒右侧有个接口,可以像移动硬盘一样连接电脑读取数据,里面有一个1T的2.5寸笔记本硬盘,忘了拍照了,用了网上的图片

两盘位,可以放2个1T硬盘

主板和电源板,电源板把输入电压变成48V和5V等电压,主板还有4个10F电容,两个两个串联的,背面有一个大芯片和两个小芯片,应该是主控和运存,铝片粘太紧了就没拆

弄了大半天终于把密码猜对了,找几个摄像头接上看看,

网友:
多少钱这个一套??

网友:
18年装过几个,给特警的车上,车顶有个带云台,雨刷,大灯的摄像头,里面有一个小半球,用4G可以看位置和车内外的情况,当然也可以远程控制,你这个少一个云台控制器~

网友:
做工挺不错呢

网友:
这车载的硬盘防震

网友:
居然用机械盘,,,好多大巴的录像机都是cf卡或者ssd

网友:
车载居然不是用的航空插头

网友:
监控配套利器?

网友:
,还是不错的,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