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悟RACCV铁塔远程空调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1-06-12):
回家路上捡的,不知道干啥用,拆了给大家欣赏一下,不要问我芯片干嘛用,直接跟我说这东西还有用吗。

这是外壳

里面的接线标识

补充一下芯片细节图

网友:
对于个人,基本是吃灰的货。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监测空调能耗的东西,和米家空调伴侣类似,不过功能和功率应该更大

网友(2021-07-20):
可以检测出风温度,回风温度,三相电流,三相电压,用电量,还可开关机,设置温度等等,计量芯片应该用的是RN8302。用485通信距离不会有多远,应该还有配套的网络模块或无线模块。个人用的话可以用USB转485通信看看,就是不知道通信协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