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奥特蓝星im602 电源接口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1-06-12):
人有懂奥特蓝星 ipod音箱602 那个4针的电源接口么? 那个接口叫什么名字 ?

楼主:
请大佬支招,在线等

网友A:
没图说个毛啊,这种音箱类接口一般是XH2.54端子

楼主:
母座图片上传了,公头没有,有人说就是S端子,请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这些图片是从网上找到的电源照片,其中第一张黑色的机器的那个电源接头,就是自己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说个毛啊,这种音箱类接口一般是XH2.54端子

上图了,在楼下,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