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腾讯开心鼠点读笔,质量做工还可以,不过还是有细节要提升

楼主(2021-06-12):
一直都很好奇点读笔里面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设备真是越来越先进的。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利用摄像头拍摄纸上的文字然后经过设别处理后由内置的TTS发音。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挺复杂。

网友:
点读笔没那么智能,它其实“不识字”

说到点读笔,可能很多人脑海里会蹦出一句广告词:哪里不会点哪里。所以没用过点读笔的之前,大家免不了会认为只要是文字材料,点读笔都能够识别和朗读。

其实并不是,点读笔是必须配套专门的图书使用的。

因为点读笔笔头扫描识别的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图书上的微型编码。这些编码是在图书印刷的时候通过特殊技术印上去的,不同的编码对应了不同的录音和指令,当安装在笔头的光电识别器(OID)识别到了编码后,点读笔里的CPU就会进行处理,从点读笔的存储器中把事先存储好的声音文件挑出来,然后通过点读笔的喇叭播放出来。

所以点读笔点读图书,有两个前提条件:

1、图书上有预先印好的编码;

2、点读笔里有绘本配套的声音文件,并已经做好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利用摄像头拍摄纸上的文字然后经过设别处理后由内置的TTS发音。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挺复杂。 ...

还真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完全同意点读笔本身就不是智能设备了,纯粹是打一枪赚一波就完事了:Strive: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使用感受如何?感觉还是鼠标方便些。

楼主:
3楼说的对,确实是,里面有微型点降打印。我看了其他点读笔的方式,是对应书本码和标签码,应该是识别数字。1个字节最多是256种组合,大概估计识别到2个字节的信息量吧。可以识别到65536种,基本上够了。
不过这玩意也就3,40块东西,能发声就可以了。还是很方便的。后续出了可以自己下载文件的小达人。现在又出了可以自己联网的点读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使用感受如何?感觉还是鼠标方便些。

这个就是个点读笔啊。不是鼠标来的。通过特殊的书本,识别发声。一般用于小孩读书,讲故事的。

网友(2021-11-02):
这点读笔 搞了 只能点配套的资源。 不知道怎么制作自己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