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个隔山打牛飞线法,或者叫 隔山打炮飞线法

楼主(2021-06-12):
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
遇到烙铁上有倒钩,工具温度失灵,买到假助焊剂,等等原因,
不小心就把焊盘弄掉了。。这个时候就只能飞线了。

如果手法不够娴熟,或者是像我这样手臂做过大型手术,手臂做不好精确动作老要抖动,就比较难焊住,
焊住零件,想要飞过去的地方离得太近,很容易焊好这里那边又脱开,
我们可以把两个点离开一点,像这样:

但有时候遇上蛇形走线,而且信号是高频信号,像这样的:

而我们又很想追求完美,希望能按照原来的走线来飞,咋办呢?

可以采用这种借力的方法,
我把它称为:隔山打牛飞线法 或者叫 隔山打炮飞线法,
像这样找个借力点:

焊接好之后,检查通断&连锡,检查是否牢靠,就可以剪断两头的借力点:

还有的时候IC很小,需要飞线又拿不住,焊好这边那边掉了,
或者是害怕把焊点扯断,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祝大家飞线飞的开心快乐!
谢谢光临!

网友:
这能用吗?飞出来的线真心不好看。

网友:
隔山打牛,好~

网友:
谢谢分享,反正偶是怎么方便怎么连,再用胶固定

网友:
先用光敏胶固定下

网友:
用绿油固定下

网友:
借力的方法不错,短小的线确实不好飞

网友:
近距离或者是细线飞线 很难飞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这种飞线方法不错、就是不美观、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