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加内存?加ssd?

楼主(2021-06-12):
单位几台dell 3470台机,原配i3-9100cpu,4g内存,1t硬盘,win10家庭版。
每天开机后,硬盘从早转到晚,也不知道在干嘛,无论开个什么软件,就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基本不能用。
有几台加到8g内存,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硬盘还是全天吱吱响。
另一台没加内存,加了个128gssd,感觉上却比8g内存的要好多了,硬盘灯也不是整天亮,即使亮也不会吱吱响烦人。

那么,加内存和加ssd的最大区别又是什么呢,win10全天硬盘不停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楼主:
另外,其实4g内存比128gssd还要贵

网友:
硬盘一直响是有软件一直在读取数据,加个128ssd专门装系统,其它数据放机械盘里,这样电脑就快好多  办公电脑4G内存完全够 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加ssd的效果比加内存的好,当然可以2样都加就更好^_^
硬盘经常响证明系统经常读取或写入数据,就是说明系统后台有软件在自动工作着,你清理一下自动启动的软件看看,不懂的最好找个懂的人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加ssd的效果比加内存的好,当然可以2样都加就更好^_^
硬盘经常响证明系统经常读取或写入数据 ...

难道你不觉得全新的 win10系统,硬盘也会整天响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你不觉得全新的 win10系统,硬盘也会整天响不停?

自动更新的时候会不停读写磁盘。平时没偷偷更新的时候,没这情况。

网友:
win10在偷偷挖矿

网友B:
windows就这样,物理内存不够用了会大量占用虚拟内存,虚拟内存就会频繁读写,现在程序都比较大,机械硬盘读写速度慢,所以卡顿现象比较严重,固态硬盘读写速度快,所以不那么明显,WIN10系统的话建议内存8G以上,固态必须上,要不哪怕I7的机器也快不到哪里去

网友C:
卡的时候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和内存以及硬盘的占用率是多少,cpu满载会卡内存不够会使用硬盘当缓存也会卡,还有就是硬盘老化或者有坏道一直不能完成读写的任务,用硬盘检测软件检测一下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就这样,物理内存不够用了会大量占用虚拟内存,虚拟内存就会频繁读写,现在程序都比较大,机械硬盘 ...

也不是程序的问题,比如说一开机,什么软件都不开,硬盘能吱吱半天,以前win7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话说这几年,经常听到有人说,稍等一下,我电脑反映慢,而前几年,这种话是基本听不到的,我认为,这个锅得win10来背,我也是自从用了win10,发现电脑反应确实慢多了,而电脑是从初代i3升级到了10代i7,除了运行大型程序确实快,就启动程序来说,根本感觉不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的时候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和内存以及硬盘的占用率是多少,cpu满载会卡内存不够会使用硬盘当缓存也 ...

可能我们没有说到一个点子上去,现在确定的是电脑肯定没问题,系统肯定没问题,6台dell的电脑,dell的系统,只装了office,qq,微信这几个软件,无任何大型软件,只要一开机,硬盘就没有停过,哪怕没有任何操作,硬盘也不知道在干嘛。
如果还是怀疑,我刚拿一台,用dell的恢复盘重新恢复系统了,硬盘全格,装好系统已经一个小时了,硬盘灯没有灭一下,不知道在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们没有说到一个点子上去,现在确定的是电脑肯定没问题,系统肯定没问题,6台dell的电脑,dell的系 ...

你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硬盘占用率下面和对应的进程就知道硬盘在干什么了。

网友:
BUG10必须用SSD,要不就会触发祖传的100%硬盘bug,这是常识。

网友D:
我的老机器都32G内存了,i5 7400,9100这个还配个4G内存,你是不是买的最低的配置啊
稍微有点电脑知识的人都知道win10必须8G打底,而且至少上ssd,越大越快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程序的问题,比如说一开机,什么软件都不开,硬盘能吱吱半天,以前win7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

WIN7系统2G内存也能用,4G内存就能跑的很好,8G内存比较爽一些,win10就比较大,4g内存可以说勉强跑,哪怕是换了固态硬盘运行的快了,4G内存占用也是捉襟见肘,而8G内存就能跑的很好了。戴尔的机器用的硬盘希捷、西数、东芝都有,希捷西数速度好一些,如果是东芝的硬盘,速度就明显比用希捷硬盘的慢很多,现在的电脑普通办公用性能都过剩,主要瓶颈就是机械硬盘写入速度比较慢拉了电脑的后腿,所以,上固态硬盘才是王道,如果需要运行比较吃内存的程序,内存也要加到合理的容量才行

网友:
这种电脑上WIN8还行,WIN10内存SSD一齐上

网友:
单位的电脑,基本上没有人维护,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桌面上,整理一下硬盘碎片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老机器都32G内存了,i5 7400,9100这个还配个4G内存,你是不是买的最低的配置啊
稍微有点电脑知识的人都知 ...

办公电脑而已,用的最占资源的软件也就office或者浏览器了,19年买的,说实话当时并不知道9代u不能装win7,买来后才发现装不了win7,win10用4g内存真是累死,后来升级到8g,软件不卡了,就是硬盘整天吱吱叫。

网友:
SSD装Win10,最有效。内存大了,小程序作用不大。

网友:
为啥要WIN0 ?这是个问题, WIN7 是不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