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吸顶灯

楼主(2021-06-12):
昨天晚上吸顶灯突然不亮了,症状是通电闪一下就全灭。幸亏有大号的手电。今天加个班修理一下。接线头都是快速接头,很方便。三下五除二拆下来,打开仔细观察,发现一个元件(热敏电阻NTC 5D-9)怀孕而且早产了。这种灯盘买了两个,换上新的。旧的直接用尖嘴钳把热敏电阻两条接线腿拧在一起短接了事,放着备用。

网友A:
NTC 5D-9 是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25℃ 时零功率电阻是 5 Ω,最大稳态电流 3A 时残留电阻 ≤ 0.21Ω ,5D-9 串联在电源电路中,用于抑制开机瞬间的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 5D-9 是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25℃ 时零功率电阻是 5 Ω,最大稳态电流 3A 时残留电阻 ≤ 0.21Ω  ...

专家呀,怎么办?能够直接短接吗?手上没有替换的或其他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家呀,怎么办?能够直接短接吗?手上没有替换的或其他电阻

装吧,你不是都修好了么,,
我的还没有这个呢,直接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吧,你不是都修好了么,,
我的还没有这个呢,直接连通的

重新换了个灯盘。旧的估计电源有问题,否则怎么把热敏电阻过流爆炸了。换个电源10块,换个热敏电阻3块多,而且不敢保证还炸不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换了个灯盘。旧的估计电源有问题,否则怎么把热敏电阻过流爆炸了。换个电源10块,换个热敏电阻3块多 ...

为什么过流呢?请问哪家的吸顶灯性价比比较高,房子装修好了,就差安装灯具

网友C:
会过日子的人

网友D:
这灯驱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过流呢?请问哪家的吸顶灯性价比比较高,房子装修好了,就差安装灯具 ...

买个国产大牌吧,这个不要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驱动不错啊

不到三年就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过日子的人

能省三块多

网友E:
拆了没有关系的,影响不大,可以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没有关系的,影响不大,可以继续用。

拆了,短接,问题不大

网友(2021-07-23):
看你前一篇文章是2019-12-29日,一年半就坏了?雷士质量也一般呀

网友:
这灯跟我家外观一模一样,灯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