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硬盘柜什么牌子比较好?路过的大神推荐一下

楼主(2021-06-12):
机箱内硬盘太多(1固态+5机械),玩游戏机子一直开着机怕对存资料的机械盘损伤过大,想着把存资料的4块硬盘拿出来撞到硬盘柜中,需要用到资料时再连上电脑,不用是就关掉柜子。网上找了一些4-5位的硬盘柜,开始是看中奥睿科   优越者 铁威马的柜子,但是好多人说他们的柜子是硬盘杀手,现在都不知道要买什么牌子 了

还有  世特力的柜子怎么样?

现在是看中这款,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看中他的四盘独立电源

网友A:
硬盘杀手是水军说的吧,优越者奥睿科的硬盘盒我用得很久了,没被杀呀,是我硬盘命硬吗
要不你上个NAS吧,做个陈列,还怕杀硬盘吗
硬盘柜也有阵列功能吧,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杀手是水军说的吧,优越者奥睿科的硬盘盒我用得很久了,没被杀呀,是我硬盘命硬吗
要不你上个NAS吧,做 ...

没用过不太清楚,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几家很伤硬盘心里就拿不定主意了,不敢拿资料来试试。NAS我基本上就用不上,阵列也想过,只是现在的几块盘子容量和牌子都不相同,新硬盘价格有点高目前也不想入手。就想着先用这几块,互相做个备份和新组个阵列差不多
后面需要的话再入个双盘位或四盘位的组个1或10吧
对了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看看元谷的,这个做工还行,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太清楚,看到很多人说他们几家很伤硬盘心里就拿不定主意了,不敢拿资料来试试。NAS我基本上就用不 ...

优越者叫Y1079,奥睿科叫3588US3,都是USB3.0接口的,现在应该有新款了。几十块的东西很实惠,要不你就用这个算了,3.5/2.5通吃,平常给硬盘用where is it做个索引,要找资料的时候也超级方便

网友B:
我用的DELL的MD1000柜子。配DELL的h200e HBA卡。可以15块盘。直通模式。挺好用的。垃圾堆200块钱收的。自己花了60块钱陪了4m的sas线。

网友:
奥睿科用了六七年了

网友C:
我也是奥睿科的,用了8年了,双盘位的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DELL的MD1000柜子。配DELL的h200e HBA卡。可以15块盘。直通模式。挺好用的。垃圾堆200块钱收的。自己 ...

这太高端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奥睿科的,用了8年了,双盘位的
没有任何问题

都说奥睿科和优越者这两年搞得不怎么样了是不是

网友C:
我最近买个优越者的硬盘坐,没啥问题,如果你放心不下就弄个黑群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买个优越者的硬盘坐,没啥问题,如果你放心不下就弄个黑群晖吧

在某东买的吗?什么型号?

网友:
肯定不是某东啊,某宝啦,比某东便宜好几十呢

网友:
找个好电源,自己拼个简易计算机 SMB 1.0就可以了

smb 1.0指的是 winxp
简易计算机 没有键盘鼠标 没有显示器 ,简单远程就好

网友:
不敢用硬盘柜,贵的太贵不实惠,便宜的又没有底,硬盘一直都是放主机上,用的时候插上电,不用的时候把SATA线拔下来

网友(2023-03-14):
引用 楼主:
都说奥睿科和优越者这两年搞得不怎么样了是不是

奥睿科硬盘盒搞坏了我一个新的笔记本硬盘

网友:
硬盘还是别买二手拆机的,都不知道啥时候坏

网友:
我的经验,就看重量,越重的越靠谱

网友(2023-10-29):
现成的太贵,不如自己DIY一个,做起来也简单,说到硬盘杀手,无非就是电源不行,容量太小,还有就是连接的线材太弱,注意这二个方面一般出不了大问题,还能实现单块硬盘单独加电,只不过多了几个电源开关而已,我现在就准备自己DIY一个硬盘柜  ,但对转接板,背板选择有点纠结,芯片不同,不知那个芯片稳定,快速,也在请教坛友。

网友:
用久了不敢拿硬盘工具扫,扫一下全是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