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75,795电机做个小电磨,直流切割机,上大切割片,外壳用什么啊?

楼主(2021-06-12):
1.夹头,用B10的,,,可以上个6MM的转接头,然后上大的切割片。。。 同心好吗?

2.用JTO夹头,只能上到4MM最大。但比较同心。

3.直流电机,比较容易调速,交流的功率太大,害怕。

网友:
用连轴器或者这种。不要用夹头,我也775做了一个。

楼主:
6MM的转接头,我有一个,电钻转切割片

楼主:
775,795电机做个小电磨,外壳用什么啊??

网友A:
PDD,淘宝,黄鱼都有各种550.555.775电机铝外壳才10几元还带开关插座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淘宝,黄鱼都有各种550.555.775电机铝外壳才10几元还带开关插座齐全。

是吗??好像30-40?

网友:
14元多一套。

网友:
感觉端盖用顶丝比较靠谱,螺纹的紧固容易出问题

网友B:
70左右买个无刷角磨机,这样组一个没有优势的东西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左右买个无刷角磨机,这样组一个没有优势的东西何必呢

30闷的交流角磨机也凑合

网友C:
看楼主计划使用4mm、6mm夹头,显然是准备DIY一个小电磨(直磨),但不少坛友推荐角磨机整机或配件。这就有点南辕北辙了,因为涉及到的是两种大不相同的电动工具。
个人觉得4mm夹头比较容易达到一定的精度,但笨重一些的6mm夹头对于切磨头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至于外壳,比工具整体同心度的要求就低多了,购买半成品配件或者利用PVC管之类的材料自制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计划使用4mm、6mm夹头,显然是准备DIY一个小电磨(直磨),但不少坛友推荐角磨机整机或配件。这就有 ...

谢谢。自己要求不高,目前有2个380电机的小电钻。
外来必须用775,795级别的。比如钻些大孔,最需要打磨和切割。动力需要。

网友:
安全第一!!!劝你放弃自己DIY切割机!!!

楼主(2022-11-14):
外壳很重要啊。。。795电机,夹头都到了。

网友:
775电机虽然较550系列扭力大,但是直接带动大锯片还是没有力度,要么减速,要么换小锯片,直径不超过60的

网友:
夹头最好不要用这种直接插电机的,要那种带轴承中间软连接的好点,我的掉地上电机轴就弯了,暴力实用不建议自己组装,

网友:
那个螺母最好换一个,否则后面紧了拧不下

网友D:
我也准备做个775的小电磨 ,它功率小, 直接装砂轮片手持切割小角铁,应该比角磨机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做个775的小电磨 ,它功率小, 直接装砂轮片手持切割小角铁,应该比角磨机安全点 ...

直接装砂轮片手持切割小角铁

楼主:
795电机加50管子做的大杀器,比较满意,电摩 电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2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