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手持式测试仪元件型号ON(安森美)KXC/NMC

楼主(2021-06-12):
各位维修达人大家好今日接手一手持式测试表维修,该表功能是0~20mA测量和输出,和0~24V电压的测量
现有初步检查问题
Q1
在mA电流测试插口和V电压测试插口,各通过一元件接地,测量结果一个为开路,一个为短路,初步分析开路应为正常
元件应该是ON(安森美)
丝印型号如下
ON 047
NMC
个人才疏学浅没有查到
个人财力有限,能出的起的悬赏也不多
肯请知道的达人给与支持,先行感谢

Q2
mA电流检测插口,一元件炸毁,铜箔短,估计是测量不当造成高压输入所致,临时查不到这个元件型号,红色圆圈中,位置1
请各位指导

Q3
mA电流检测插口,沿铜箔方向,红圈2处,一元件与221并联,初步在线测量短路
元件应该是ON(安森美)
丝印型号如下
ON 040
KXC

也没有查到这个元件
大图

以上问题,临时个人找不到头绪,知道的达人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TVS管
,具体资料自己查

楼主:
2楼预留,发布结果及其他说明

网友A:
黄字的是个100mA的保险

网友A:
黑方是个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字的是个100mA的保险

上立创也没查到这个101H,有个自恢复的,品牌BOURNS的类似,标注也是三位数字加一个英文字母,但是不是
如下图
但是还是没有查到,烦请再给明确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管
,具体资料自己查 ...

根据图片查到了型号,也买到了,非常感谢

另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便说下这个表格的出处吗,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方是个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当时看线路分析是个保护元件,上立创上也没查到,没有丝印表

非常感谢!

已经结合5楼的回复查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图片查到了型号,也买到了,非常感谢

另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便说下这个表格的出处吗 ...

规格书里面的,会搜型号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立创也没查到这个101H,有个自恢复的,品牌BOURNS的类似,标注也是三位数字加一个英文字母,但是不是
...

你找对了是这个伯恩斯品牌,图片这个是1.1A(6V或者16V),后两位是日期代码,封装都是1812
你那个是101H(0.1A60V的)  都是自恢复
给你个型号吧MF-MSMF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对了是这个伯恩斯品牌,图片这个是1.1A(6V或者16V),后两位是日期代码,封装都是1812
你那个是101H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