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尤奈特72V 1500W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1-06-12):
尤奈特1500W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据说电动车跑十公里左右就开始罢工,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拆来看看,水平有限,未能查明原因!

看不太清,72V 1500W

单片机

运放358

检流电阻

功率管K100E10NE

A1013

470uf/100V电解电容

么有高压电源,接个48V试试,无解

网友:
72V工作电压的,48V低压保护,不会工作的。

网友:
接个80V电压来试机

网友:
查查单片机供电~

网友:
量下电瓶电压,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过热了

网友A:
我一看正面那么像宇扬星的,看到后面果然是宇扬星。。。。找个蓝牙模块连上系统,看看报什么故障

网友:
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有元件发热,进入过热保护状态,二是电瓶性能不良,电压跌得太快,驱动器进入保护状态,三是某个焊点虚焊了,过热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正面那么像宇扬星的,看到后面果然是宇扬星。。。。找个蓝牙模块连上系统,看看报什么故障 ...

这种操作太高深,不会搞!

网友:
不会修,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正面那么像宇扬星的,看到后面果然是宇扬星。。。。找个蓝牙模块连上系统,看看报什么故障 ...

为什么要叫优耐特。

网友:
怀疑电池容量和性能下降所致,换个新电池试验一下。

网友:
在车上转起来测试更方便,48V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叫优耐特。

宇扬星早期给很多厂家代工贴牌过,我还有个联创的350w,也是宇扬星的

网友:
感觉这个没问题,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用料看着还不错,检流电阻应该用焊锡调过阻值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