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把家里的墙壁开关和WIFI开关构成一个双控开关。

楼主(2021-06-12):
各位大师:
              夏天到了蚊子也多了起来,每次都是刚刚整好蚊帐一掀开蚊帐去把灯关了回来蚊帐里又听到嗡嗡的声音。无法只好上网买了个WIFI开关照网店的接线法接上了。

线虽然是接好了,但万一别人要是把墙上的开关给关了,我又得先把开关给开启了才能在蚊帐中用手机控制WIFI开关。于是我脑子又有新的想法了:能不能把墙上开关和WIFI开关搞一个双控式的开关?

即:无论是用手机WIFI也可单独打开或关闭灯,有时也可以通过墙上开关按键打开或关闭灯?
因本人这方面是小白望各位大师教教我如何搞?

网友A:
直接买个无线遥控开关面板免布线,坛里以前爱淘优惠购经常有活动 我都淘过好几个,贴进大门门框处,贴卧床旁边,都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无线遥控开关面板免布线,坛里以前爱淘优惠购经常有活动 我都淘过好几个,贴进大门门框处,贴卧床 ...

哇,那不是叫我把原先的方案都改掉吗?劝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那不是叫我把原先的方案都改掉吗?劝退

听人劝,吃饱饭,这是最优的

网友:
可以的,我家就是这样改的,但是会逻辑混乱,比如墙壁开关打开,用WiFi关,需要使用打开,反之类似,
就是按楼梯开关接就好了,,但是,wifi开关,一般只2脚,需要改一下

网友:
假如你有一次用墙壁开关关的灯,也就是wifi是开状态,这时你想通wifi开灯的话,要用“关”才行,也就是楼上说的逻辑混乱。

网友B:
想要完美解决双控问题 需要用磁保持继电器 不然有一个状态 继电器一直通电 功耗比较高 不过磁保持继电器价格好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完美解决双控问题 需要用磁保持继电器 不然有一个状态 继电器一直通电 功耗比较高 不过磁保持继电器价 ...

怎么完美法?磁保持继电器要相反的电压来释放,然而成品WiFi开关并不能,
还有一个,WIFI开关一般有个轻触按键,接出来,接墙壁开关上,墙壁开关能改成点动开关最好

网友:
想法不错

虽然WIFI开关耗电挺小的,但还是不建议那样做。
晚上懒,可以用物理开关总控,WIFI开关接后边辅助,第二天可以关掉总开关了。

网友:
改是可以改,得开壳把继电器的常闭脚焊接条线出来,即继电器常开常闭两脚接线去连双控开关L1L2 ,
接后用手机控制状态有时可能是乱的,这取决于双控开关在那边。

网友:
模块加个 433 315接收  ,配合随意贴,可以N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那不是叫我把原先的方案都改掉吗?劝退

原开关换个配套的遥控面板,

网友:
你这么一个灯,搞什么智能家居,无线遥控最保险。

网友C:
直接用智能灯泡啊

网友:
wifi开关上一般都有物理开关,让墙壁开关与物理开关并联。
墙壁开关需要改造一下,按下接通,松手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智能灯泡啊

把总开关关了也是玩完

网友:
买的wifi开关是继电器的还是可控硅的呢?

网友:
---  正常的wifi开关都是上电断开的,按遥控才能开,这样的话你的传统墙壁开关就只能起到关灯不能开灯。
---  一般wifi开关不是继电器的;一般继电器的WiFi开关不带常闭触点;一般传统墙壁开关不是双掷的。

---  假设同时满足wifi开关带常开/常闭的继电器,传统墙壁开关也是双掷的,那么可以按10楼改造,有个缺点就是继电器一直吸合的时候要耗电,应该在1W以上。
---  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12楼的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
直接买433的无线开关就好,真不知道整联网的有啥用...

网友: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