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修一个故障无刷电机,有意外发现

楼主(2021-06-12):
应该是得伟无刷打草机的电机,故障现象是声音异常,以及空载电流明显偏大
开始只是简单拆开了后盖,没有发现有啥特别的毛病,轴承状态普通
后来用螺丝刀检查转子,发现有一个磁铁失磁了,想拆转子但是找不到地方下手,暂时作罢

第二天找到一个合适轴套,一侧切开轴径大小的口子,刚好可以卡在轴承内环上,于是顺利用拉马把转子拆出来
结果。。。。不是失磁,而是磁铁就少了一块
如果说出厂就少一块,我是不太相信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这个东西明显是海外销售的,人心不古,哪里都一样

网友A:
这是什么骚操作,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骚操作,高科技?

电机故障一般是整机换新的
而这种很隐晦的毛病,不完全拆开就没法确诊

网友:
转子磁钢没粘好,松动发出的异响,对好极性,用胶粘好装回去。

网友B:
好像是工厂次品货留出来的,看轴承和散热风叶都没多大使用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工厂次品货留出来的,看轴承和散热风叶都没多大使用痕迹

我有洁癖,维修前都会先清洗
定子用超声波清洗机
转子的铁屑用胶带

装配转子里少一块磁铁这种事情我是打死都不信的

网友C:
装配人员不仔细,少装一块。没几个厂商出厂新品做手脚。

网友:
在牧田见过检查转子的设备!大厂应该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配人员不仔细,少装一块。没几个厂商出厂新品做手脚。

电机不用通电测试?
差一块磁铁难道检测能过?
本来不想说白,看来还是太多人太单纯了
这个就是人为制造故障为了保修期内整机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