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血泪教训啊,大家拆东西时候,千万不要给螺丝柱“上油”啊

楼主(2021-06-12):
放假了,朋友来玩,知道我没事喜欢捣鼓电器,就把投影机拿过来清灰

确实比较脏,内部灰尘太大了,进风口像蜘蛛网一样的厚灰尘

清理比较顺利,整个外壳拆下来水洗了,

看到一些螺丝生锈了,就“贴心”在每个螺丝孔里滴了几滴润滑油

这个润滑油是空调压缩机里面倒出来的,很好用

等待晾干吧,出去吃午饭顺便转转玩玩

刚刚回来装机,拧螺丝时候发现不对劲啊,没怎么用力,螺丝柱都变得“酥脆”了,

不会吧?开始怀疑是塑料老化了吧

回来发现,和润滑油有关系哦

咔咔咔,一顿操作,5个螺丝柱“酥脆”了

润滑油这么大腐蚀性啊,直接“酥脆”

稍微用力,酥脆了,

没办法,只能轻轻地装了几个螺丝,又用了一点热熔胶“固定”,朋友小心翼翼的拿回去了

说要淘个外壳换上去,我说帮他物色,又报废机相同型号的帮他拍,肯定不能要他出钱了,到时候外壳给他,剩下的当料板

真是好心办坏事啊,还搭钱

大家拆东西要注意了,不要乱用润滑油啊

网友:
哪能滴油?

往螺钉螺纹涂抹一点就可以了  这东西又不吃油  你滴多了

网友:
我都用硅油,没有任何腐蚀性。万能润滑油。塑料柱可以用大小合适的铜鸡眼扣用烙铁加热按下去很稳当。一般是5MM内径。

网友:
不能滴,只能拿棉签抹镙丝。

网友A:
塑料老化,与润滑油无关,你不加油也会这样。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老化,与润滑油无关,你不加油也会这样。

开始也是怀疑塑料老化了,有几个没有滴油的,用力试了试,很牢固,

所以就确定那几个是因为润滑油才酥脆了

网友:
这个以后要注意一下了。。。话说后期怎么处理,除了哥俩好粘,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B:
什么油你都敢用,也是服了你,记住一点,很多润滑油,特别是特定产品的润滑油,里面都添加了添加剂的 ,这些添加剂大多数与有机塑料能产生反应,而大多数设备外壳都是有机塑料。

网友:
滴的是刹车油吧,普通润滑油不会这样

网友:
滴油,有凡士林给罗杆上少抺点就行了,和墙上的掛钟型料齿轮一样,不能上油的。

网友:
安慰楼主,滴多了

网友:
哈哈,朋友再也不来了,友尽

网友:
嘿嘿嘿,终于知道个拆螺丝柱的好方法!

网友:
吓我一跳,还好我用的是两块钱的松锈灵。

网友:
你的油有问题吧?我用黄油没问题哦,最好还是用凡士林

网友:
用AB胶固定回去试试

网友:
你所谓的"润滑油"并不是"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油你都敢用,也是服了你,记住一点,很多润滑油,特别是特定产品的润滑油,里面都添加了添加剂的 ,这 ...

正解
我是加缝纫机油,摩托车的机油都不敢用
试过机油滴在路由器白色外壳,过了一会擦都出一个坑。

网友:
不清楚能否使用油的部件润滑,请使用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