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块钱一个的紫外线电击灭蚊灯

楼主(2021-06-12):
这种灭蚊灯还算有一些效果,晚上睡觉前放在客厅,在平时关闭纱窗纱门的情况下,早上起来还是会电到一些蚊子的。拆开看了一下,电路很简单,220V电容降压再倍压整流,用0.47U的电容放电电击蚊子。

网友A:
效果不明显还是不如不用了

网友B:
居然能电到蚊子,真奇迹

网友:
紫光灯够不够紫

网友C:
还有几只文字在上面,说明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D:
这个就是直接2倍压整理电阻限流,没有降压的环节,非隔离要注意安全~

网友E:
你确定电的是蚊子?我是没看到一只蚊子。

网友F:
才两倍压啊,我有个长得一样的都是三倍压的

网友:
我怎么看见你电着的是白蚁呢。

网友G:
总算看到死蚊子了,回头我也去买几个。

网友:
还真能吸引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明显还是不如不用了

用比不用好,因为电死的,是好不容易才进入屋里的蚊子,然后白天在屋里,蚊子基本上见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能电到蚊子,真奇迹

不是奇迹,是效果。在平时关l闭纱窗纱门的情况下,进到屋内的蚊子不多,但它居然每天都电到蚊子,说明是有效果了。

楼主:
紫不紫没有关系,能电到蚊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几只文字在上面,说明还是有效果的。。。。。

是呀,几乎每天都电到,说明是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直接2倍压整理电阻限流,没有降压的环节,非隔离要注意安全~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串入一个电容,它是不降压的,但上面接了负载紫外线LED,所以是降压的。至于使用安全,是必须注意的。白天会拿下来,晚上睡觉前才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电的是蚊子?我是没看到一只蚊子。

又不是才用一天,几乎天天都电到,你没有看到蚊子,不等于没有电到蚊子,因为这个东西是虫子都能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两倍压啊,我有个长得一样的都是三倍压的

电压高,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算看到死蚊子了,回头我也去买几个。

几块钱的东西,有这样的效果,还是值得买的。只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了。

楼主:
蚊子有趋光性,特别是紫外线光,所以只要使用得当,能电到蚊子不奇怪。